问一问 有没有能做旋翼头的雕刻机。

楼主(2020-06-20):
         一直喜欢改装自己个性化的东西,近期画了个亚拓旋翼头中联,自己改了些尺寸,然后昨天拿去加工发现没有一家愿意做的,这大热天的真上火呀。

         上次做了两根主轴发现居然不同心,国内机械加工质量本来就堪忧 丫的又贵,出于热爱 于是萌生买一台机器自学做改装件的想法,由于不太懂加工机械这方面的知识,
在某宝看了几款雕刻机,精度号称能达到0.02毫米,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要做个中联 桨夹什么的要买几轴的多大功率的,求大家推荐一下,要求是小房间能放得下,
加工的时候噪声不会太大,就怕影响到邻居,预算2万。

网友:
你太天真了

网友:
加工中心一台几十万,你有这钱买个原厂的不香么,其次,就一个谁给你做,机器开机,起码几百个起做,不是人人都能去开模型厂商,这种量少精度材料又要高的,需要的是资本,散了吧哈哈哈

网友A:
这个好像应该要用数控机床加工的吧!不过楼主图画的还是真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应该要用数控机床加工的吧!不过楼主图画的还是真好呢!

几十万得加工中心我知道,主要是看论坛里好多人用数控雕刻机,就做这个小东西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这个和原厂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原厂的有什么区别?

加粗了主轴

网友C:
你这零件不是一台CNC能解决的,外形最好要压铸,或CNC铣一面,然后要工装夹具,在铣其他面,工艺非常复杂。做一个的话,基本没人做。

网友D:
整体设计是一体的精铸成型的结构(没有可分解配合的结构),尺寸精度不低(相对),形位公差也不全,又不适合机加工,还不可能大批量加工,利润怎么来呢?不会有人接这种工件。楼主还是搞清楚加工工艺的经济性问题(材料、结构、技术路线--------诸问题),之后再搞设计(改造)为好。
    重看了一下图纸,标注一件。估计加工费5000.00人民币都没人干。

网友:
愿意给你加工的话,这个加工费可以买一架700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原厂的有什么区别?

比原厂的工艺简单

网友:
我感觉这个零件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比较合适

网友E:
如果只要求能用,工艺不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E:
我也想自己加工,最近在关注设备

网友:
加工工艺复杂,需要做工装来保证精度,一件做出来成本太高,

网友F:
这个你适合自己买个工具小铣床再买个立卧两用分度头慢慢加工。自己研究好做专用夹具之后就可以卖了。感觉0.02的精度必须用专用夹具,铣床的丝杠不一定能做到,是不可能达到的。

网友G:
几万的机器不用想,没精度。工厂的加工中心换条导轨都好几万。我们这有个工厂你要做也行,300起一个零件,复杂可能给你1个,简单的给你一把,就这样的,呵呵,考虑夹具,编程,试刀,费时间。

网友:
找速加网,几百块肯定做出来,标好公差,想怎么做都行,他们就专门做这种小件小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零件不是一台CNC能解决的,外形最好要压铸,或CNC铣一面,然后要工装夹具,在铣其他面,工艺非常复杂。 ...

五轴的机加也做不了吗 ,为什么更复杂的涡轮都能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体设计是一体的精铸成型的结构(没有可分解配合的结构),尺寸精度不低(相对),形位公差也不全,又不适 ...

这是精铸件呀,难怪!那我把主轴安装的部分做简化,去掉台阶 去掉圆倒角,直接一个正方形直筒下来,就留两个相位臂安装螺孔,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自己加工,最近在关注设备

是进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要求能用,工艺不需要这么复杂

好的,正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适合自己买个工具小铣床再买个立卧两用分度头慢慢加工。自己研究好做专用夹具之后就可以卖了。感觉0. ...

  好的,学习了 ,我看论坛有不少人在用数控雕刻机,一两千瓦那种,买来自己慢慢做不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万的机器不用想,没精度。工厂的加工中心换条导轨都好几万。我们这有个工厂你要做也行,300起一个零件, ...

这300可以啊,上几层的说5000吓到我了,如果觉得复杂我可以把图再简化简化

网友H:
没有想的那么难,不过几个做肯定几十个肯定很贵的,因为调机,做夹具等,你一个和一百个用的是一样的,如果只做一个5千也正常,但你做一百个肯定只需要1W.

网友D:
回答22楼: 前贴所提“精铸件结构”,是指图纸表示的特征结构,类似一个“三通”,也就是指两轴交汇的形式。这样的一体件,适合精铸,并不是说必须精铸。如果采取两轴之间用配合连接,那么可加工性就提高了(适合机加工),因此这里的主要矛盾在于:结构设计使加工难度提高很多。
   两体高精度配合、保证传递强度并不难,还是修改设计为好,如此不仅可以减低成本,也容易得到你需要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想的那么难,不过几个做肯定几十个肯定很贵的,因为调机,做夹具等,你一个和一百个用的是一样的,如果 ...

好的 谢谢,我主要是想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数控雕刻机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答22楼: 前贴所提“精铸件结构”,是指图纸表示的特征结构,类似一个“三通”,也就是指两轴交汇的形式。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了 ,我看论坛有不少人在用数控雕刻机,一两千瓦那种,买来自己慢慢做不行的吗!!

我设想你先把中间那个大通孔加工好,再插进一根配合好的硬光轴用胶粘住工件,固定住光轴再加工另一个垂直孔,这样垂直度精度都有的保证。关键觉得一般铣床不都是5丝精度吗,你这个2丝精度不知行不行。感觉那些便宜的雕刻机肯定不靠谱,据说淘宝上就没有真的上银导轨。等你都研究透了估计一年就过去了。用手动铣床你起码可以加光栅尺或数字卡尺,锁死不动方向的滑台,甚至加一两丝厚的垫片调节工件位置,保证精度。两万买台好点的铣床和配件做少量这玩意比买1万多的雕刻机靠谱点。我也是没碰过铣床自己瞎想的,可能不对别被我误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轴的机加也做不了吗 ,为什么更复杂的涡轮都能做呢?

关键你这每个面都要加工肯定要重复装夹一次啊。

网友I:
看着都不错,只是我都不懂

网友:
折腾才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都不错,只是我都不懂

我是瞎折腾

网友:
这个件至少需要一台五轴机床,精度要求高一点必须用加工中心了。这个配件做出来的单价格恐怕得3000+

网友J:
补充一点,机床精度0.02并不代表你就能做出来产品要求的0.02精度,这个跟刀具夹具程序都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你要求的0.02内位移需要那么高精度吗?我估计你这个0.02的要求就打退了很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补充一点,机床精度0.02并不代表你就能做出来产品要求的0.02精度,这个跟刀具夹具程序都有关系的,还有就是 ...

这中联啊,外形精度0.1都可以,但横轴 主轴的安装精度差了飞机震动会很大的。

网友:
做这个最少需要线切割,车床,四轴以上cnc

网友:
我现在做着飞手的工作,现在有时间自学SOLIDWORKS 如果可以 能否把3D图纸借用学习下那  如果冒昧 就当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