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直升机装vbar是什么效果。

楼主(2020-06-20):
如题。手里一架有副翼直升机个一个vbar可以装上飞么

网友A:
当然飞不到,原理不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只接尾陀螺,锁尾。旋翼头两轴不行,有副翼陀螺效应,阻碍电子陀螺仪补偿

网友C:
斜盘插接收机,尾舵插vbar 可以用。建议还是拿vbar换一个futaba701。顶级有副翼陀螺多爽呀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整个无复翼头吧

网友D:
都没飞过干嘛在这里误导别人,无副翼陀螺仪装有副翼飞机,稳到你想哭

网友E:
刚出无副翼的时候就有人试了,确实要更稳

楼主:
可以的话装上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装上试试
我试过了稳得一逼,原来的金鱼尾也不见了。锁尾也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