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调试f3飞控,给点油门电机疯转。

楼主(2020-06-20):
BF调试f3飞控,遥控器测试副翼,升降,方向,打杆时地面站示意曲线和电机转动都很正常,但是给点油门电机疯转。还没上桨试飞,怕放生了。

网友:
上桨就没事了

网友:
看来是新手啊!没有桨的电机转多快都不能达到飞控的目标,所以会疯转

楼主:
这样啊,懂了,这就找个空旷的地方上桨试试,反正设置好了失控收油门,应该丢不了,地方很空应该也伤不了人。谢谢楼上三位模友解答。

网友:
最低油门设的过高了吧

网友A:
试了吗,是没装桨的事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和你不同的是只有三号电机疯转

网友:
自稳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吗,是没装桨的事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和你不同的是只有三号电机疯转

我的也是三号电机疯转,关了自稳也是,用软件的主控制倒是四个电机同步,一模一样的数值。一直忙工作现在还没上桨试

楼主:
上桨后缓慢推油门会翻,油门给大点飞起来就好了,就是降落时也是,落地后如果不能迅速锁定,也会马上翻,目前只折了一个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三号电机疯转,关了自稳也是,用软件的主控制倒是四个电机同步,一模一样的数值。一直忙工作现在 ...

放心上桨吧,我试了一切正常,后来琢磨了下,不装桨时可能是飞控加速度计收不到反馈才疯转的。

网友B:
看下这个设置是不是打开了 关闭试下 AIR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设置是不是打开了 关闭试下 AIRMODE

是有这个设置,默认打开的,谢谢解答,我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