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系统安装不了F4的驱动

楼主(2020-06-20):
WIN10系统能连接是F3飞控调参没问题,F4飞控能刷固件,就是不能连接调参。求助。。。。

网友A:
要用zadig刷,好像是刷成usb 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zadig刷,好像是刷成usb CDC

好的,我试试

网友:
BF地面站的首页有最新的驱动下载,你那个驱动太老了

网友:
安装的时候用管理员模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