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设置技术求援

楼主(2020-06-20):
两台T8FG遥控器,怎么样设置教练功能,连接线是futaba原厂的教练线,求助哪位大神能给指点迷津

网友A:
教练控设置,学员控不用设置。某宝有无线教练模块,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最便宜也是最简单的就买一条带方口的线(28元)加上接收机就能实现无线教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控设置,学员控不用设置。某宝有无线教练模块,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最便宜也是最简单的就买一条带方 ...

我确实这样设置的,设置完毕后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控设置,学员控不用设置。某宝有无线教练模块,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最便宜也是最简单的就买一条带方 ...

两个都是T8FG不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A:
作为学员控也要设置一下,电源开关关闭,连线后教练控开机学员控联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学员控也要设置一下,电源开关关闭,连线后教练控开机学员控联动开机。

搞定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