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合一高频头(devation系列遥控器)

楼主(2020-06-20):
对于玩航模的朋友,有一种愿望:一控遥控器可以控制所有的接收机。这时多协议高频头出现了,多协议高频头就能控制市面上绝大部分接收机。这就为玩航模朋友特别是玩穿越机的带来了福音。为此,在www.rcgroups.com网站找到了DIY-Multiprotocol-TX-Module方案,并对此方案进行优化,通过5、6次的打板测试,终于成功diy出来了四合一高频头的模块,配合底板完美匹配devaton系统的华科尔系列遥控器(D7E 、D8、D10、DF7、D12)。就以我的华科尔D10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diy四合一高频头。

根据DIY-Multiprotocol-TX-Module方案画好原理图,在嘉立创打样测试,最后定型。

焊好元件的样子,给控制底板单片机刷好固件

将四合一模块和控制底板结合,成为一个能用的真正的四合一高频头。

最后把华科尔D10原装高频头拆卸,换上四合一高频头,并把NRF24L01、A7105、CC2500的控制线焊上。

开机测试,没有报错,说明遥控器已经识别到四合一模块,经过测试对应的CYRF6936接收机(华科尔接收机)、A7105接收机(FLSKY接收机)、CC2500接收机(FRSKY-D16协议的X8R接收机)、NRF24L01接收机(萝莉三代8通道接收机)。全都对频成功,地面拉距离测试,华科尔接收机300多米,FLSKY接收机600多米,frsky接收机600多米,萝莉接机700多米。这只是地面拉距,空中距离更远。完全能满足一般航模的需求。
最后给四合一配上一个屏蔽罩.

完美!!!

这个四合一模块是所有多协议高频头的基础,做一个stm32底板,就可以做一个外置多协议高频头,支持所有ppm或者串口功能的遥控器。下次介绍以四合一模块为基础DIY  stm32外置多协议高频头。

附上四合一高频头支持的协议
协议
模块
接收机
遥测
注解
DEVO
CYRF6936
Yes
Yes
Used  by Walkera DEVO receivers and transmitters
WK2801
CYRF6936
No more
No
Old  Walkera 8ch protocol
WK2601
CYRF6936
No more
No
Old  Walkera 6ch protocol
WK2401
CYRF6936
No more
No
Old  Walkera 4ch protocol
DSM2
CYRF6936
Yes
Yes
Used  by Spektrum receivers and Blade BNF, as well as OrangeRx and LemonRx
DSMX
CYRF6936
Yes
Yes
Used  by Spektrum receivers and Blade BNF, as well as some OrangeRx and LemonRx. An  upgraded version of DSM2
J6Pro
CYRF6936
No
No
Used  by Nine Eagles 6-channel helicopters
Flysky
A7105
Turnigy
No
Used  by Turnigy and some Hobby King systems, also used by older WLToys vehicles
Hubsan4
A7105
Yes
Yes
Also  used by Estes Proto X
Joysway
A7105
No
No
Joysway  protocol
Frsky
CC2500
Yes
Yes
Older  Frsky protocol used by the V series RX's
Frsky-V8
CC2500
Yes
No
Newer  Frsky protocol used by the D series RX's
Frsky-X
CC2500
Yes
Yes
Newer  Frsky protocol used by the X series RX's
Skyartec
CC2500
No
No

S-FHSS
CC2500
No
No
XK  / Futaba compatible protocol
V202
NRF24L01
No
No
Used  by WLToys quads
SLT
NRF24L01
Yes
No
Also  known as 'AnyLink'
HiSky
NRF24L01
No
No

YD717
NRF24L01
No
No

SymaX
NRF24L01
No
No

CFlie
NRF24L01
No
No

H377
NRF24L01
No
No

HM830
NRF24L01
No
No

KN
NRF24L01
No
No
Ke  Na New Technology Corporation protocol
ESky150
NRF24L01
No
No

ESky
NRF24L01
No
No

BlueFly
NRF24L01
No
No

CX10
NRF24L01
No
No

CG023
NRF24L01
No
No

HonTai
NRF24L01
No
No

FY326
NRF24L01
No
No

Bayang
NRF24L01
No
No

H8-3D
NRF24L01
No
No

MJXq
NRF24L01
No
No

MT99XX
NRF24L01
No
No

PPM
-
-
-
Protocol  for PPM output
USBHID
-
-

为了响应广大模友要求,现开始出售PCB套件。淘宝或者闲鱼搜用户:渝都科技,店里面有PCB套件出售。

网友:
手上只有乐迪控,不知能吗?

网友:
宝上130买一个,需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A:
某宝好像很早就有类似简单的四合一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好像很早就有类似简单的四合一了吧…

怎么搜关键字  还有只有华科尔的吗?

网友C:
用ppm做转接的并不好,有延时
串口的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pm做转接的并不好,有延时
串口的才完美

串口也有可以做,比如T16的四合一高频头,甚至五合一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搜关键字  还有只有华科尔的吗?

某宝关键字 华科尔 d10 高频头,找驭风科技的~感觉和楼主的大差不差,但是人家16年就开始在卖了(我是16年买的=.=),所以相对质量更稳定一些吧,价格200不到还不错

网友:
支持,出产品,最好支持FUTABA的控

网友D:
你把板子尺寸做到FUTABA插拔高频头的53X33mm以内,用STM32做,问过驭风无升级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板子尺寸做到FUTABA插拔高频头的53X33mm以内,用STM32做,问过驭风无升级的打算

四合一模块只有25mmx33mm。完全可以做到你的说的尺寸。而且stm32的多协议高频头都是开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

这是画的多协议高频头的stm底板,还可以外挂一个915高频头。等待打样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合一模块只有25mmx33mm。完全可以做到你的说的尺寸。而且stm32的多协议高频头都是开源,可以根据自己的 ...

高频横置改竖置,底板做小,FUTABA JR二种都适应,市场会大点

网友(2021-09-26):
你好!我在咸鱼收了一个D7E,里面装的是您这个高频头。测试发现高频头射频输出功率极小,拉距二十米就失控,用驻波表测不到射频输出。
我做了以下的排查:
1. 拆掉射频输出的带通滤波器贴片,2401C的输出直接进入驻波表,测得功率是0db左右(控里选择100mW)
2. 测量中间那个Sky13388射频切换芯片在个各V1 V2 输入组合与其真值表进行对照并比对控当前选择的协议种类,判断模拟开关4052给Sky13388 发出的控制信号V1 V2 全部正确
3. 控切换各个协议,同时分别测量Sky13388的Ant脚到RF1,2,3,4脚的电阻,发现到7105芯片的电阻一直是3.8欧左右,其余三个芯片的引脚到Ant引脚的阻值是234.2k(选中该通道)或者470k(未选中该通道)
4. 拆焊下Sky13388,用细铜丝分别飞线各个射频模块到2401c放大器,同时控选择相应的协议,主播表测的射频输出功率大约10dB

至此判断大概率是Sky13388切换芯片出故障了。淘宝买了几个sky13388,准备过几天换上。

我拆焊下来的那个带通滤波器贴片给弄丢了,麻烦您提供一下型号。
也麻烦确认一下中间这个射频切换芯片(丝印S88)的具体型号。我在淘宝找到的信号SKY13388-465LF

网友:
已经买了TX18S了

网友(2022-01-08):
请问楼主萝莉接收机对频用四合一里面哪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