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DJI 2008 1400KV 无刷电机!

楼主(2020-06-20):
都是明白人 直接上图!!!

切掉原来的丁丁!

换上新的丁丁!

最后用一句话形容效果:再也不想买二手的DJI的电机

网友A:
哈哈,这个总结,就是效果不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总结,就是效果不好呗

是的 不能动平衡 不知道有什么做动平衡的方法

网友B:
印象中·,这个应该可以直接用3mm桨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这个应该可以直接用3mm桨夹吧

这个轴是2.95mm的 用3mm的桨夹偏心  不过我这个改完也没好到哪去  唯一的好处是更结实些

网友:
3mm子弹头桨夹非常好,平衡很好

网友:
买好的子弹头,平衡好用。

网友:
2.95mm的轴配 3mm的桨夹正好,不会偏心。

楼主:
好吧 事实证明不如直接买3mm子弹头桨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 事实证明不如直接买3mm子弹头桨夹

我昨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朗宇桨夹能不能直接上2008,后来想到可能孔位偏差,扩孔偏心引起动平衡差,还是直接桨夹吧...

桨夹很多种,1块7的到6块多,买了个3块多,看图片觉得工艺最好的。还在路上,试用再说

副厂的折叠静音桨可真垃圾,平衡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朗宇桨夹能不能直接上2008,后来想到可能孔位偏差,扩孔偏心引起动平衡差,还是直 ...

我买的普通3mm桨夹不行 偏心  我最近又买了高精度的 转6mm轴的测试 东西还没到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2020-07-20):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普通3mm桨夹不行 偏心  我最近又买了高精度的 转6mm轴的测试 东西还没到不知道怎么样

嗯,我买了朗宇原装桨夹,还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买了朗宇原装桨夹,还没测试

高精的多少还是有点偏!毕竟这个电机轴是2.95的,不过估计用在3mm的轴上可能也会有点, 这种东西估计也就这样了吧!

网友:
哥你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