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轮内八字,怎么调

楼主(2020-06-20):
刚入坑,hobbyking 大脚怪,突然发现后轮内八字,请教模友怎么调节

<

网友:
后轮内八是正常的,好像这样跑的直。大脚会更明显。
<

网友A:
看看跑起来,后轮吃上力以后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就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跑起来,后轮吃上力以后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就不用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跑起来,后轮吃上力以后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就不用调

如果需要调,应该怎么调呀?

<

网友B:
都是这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样的

放心了
<

网友C:
这样就对了。前外八,后内八。想要调的话,两边都有拉杆。四个车轮还有内倾角(过弯时不翻车)。都是增加车子在高速时的稳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对了。前外八,后内八。想要调的话,两边都有拉杆。四个车轮还有内倾角(过弯时不翻车)。都是增加车 ...

<

网友:
后轮内八是对的,至于怎么调,要看你的车机械结构能不能调,有些车是死的,调不了,你这个应该调不了
<

网友:
兄弟你这是要提升这个车的操作难度啊!可以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简单的说吧!后轮内八是为了你的车子能够跑直线。前轮你也会发现是外八字这是为了提升你车辆的转向性能。其他的楼上当然兄弟都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