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3d 打印的模型飞机,想表面加强下,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0-06-20):
买的icon a5 水机打印零件,感觉太薄弱了,不适合飞行,而且有些部位已经散了,不行只能静态或者改风力船了。请教大神们有没有内外表面加强的方法?

楼主:
A5水机模型

网友:
放心用,飞行没有问题的

网友:
讲真表面破问题不大,最多阻力大点之类的,水机可能会渗点水……只要骨架没问题就行~~

网友A:
这飞机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降落重降,机身开裂会沉下去,水机还是玩泡沫机吧!

网友:
表面贴一层碳布

网友(2020-07-31):
环氧玻纤布伺候啊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降落重降,机身开裂会沉下去,水机还是玩泡沫机吧!

准备重启你的打印飞机了?

网友(2022-02-15):
表面蒙皮呗 或者打印的时候增加蒙皮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