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龟碰到大问题了

楼主(2020-06-21):
新装了个飞机,怎么反乌龟电机是正转的,飞起来都是好的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用的是化骨龙35AF4的aio

楼主:
是不是这个电调不支持

网友A:
反乌龟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乌龟有效吗?

电机转向不对

网友:
应该是BLS电调的固件低,要升级

网友B:
zeus35? 我的是支持的,电调固件是1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us35? 我的是支持的,电调固件是16.7

就是这个,怎么我的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怎么我的不行呢

BF里的模式栏里你设置了反乌龟通道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里的模式栏里你设置了反乌龟通道没有?

这个肯定的了

楼主:
解决了,是电调固件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电调固件低了

我最开始就强调我的固件是1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开始就强调我的固件是16.7

我的是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