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上21700电池测试!

楼主(2020-06-21):
因为电池原因,我这个小四轴组装好了之后就没飞几次,最近突然听说还有个21700电池,一顿搜索,买了12节,组成4s3p(怕电流不够才并的3并),总容量按照商家的说法大约应该有13000+了,机架是伞折的,轴距大约400,2214电机,9寸垃圾浆,mini apm,好盈乐天四合一20A电调,上电池全重1700多克。测试飞行大约满电到3.3V降落,全程手动自稳飞行,高度5米左右,微风。落地大约34分钟左右。还算满意,毕竟机架挺重的。

自己飞,没录视频

网友:
挺好,挺好。最好充电T插那加上热缩管,放短路。

网友:
充电看一下, 充进多少电了

网友A:
机架看着不错!求问品牌型号。

网友A:
请问这个机架轴距是多少呢?什么品牌和型号的?看着很不错

网友B:
450机架,1038大疆硬桨,同样21700 4S3P(870克)起飞全重1680

三个起落悬停,累计45分钟,落地回压13.4

网友:
电包起始电压16.9

有空单独开帖

目前正组380的机架

网友:
21700动力电池以后是趋势,能量密度高,价格便宜,循环次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看着不错!求问品牌型号。

机架自己做的,轴距大约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机架轴距是多少呢?什么品牌和型号的?看着很不错

机架自己做的,轴距大约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机架,1038大疆硬桨,同样21700 4S3P(870克)起飞全重1680

三个起落悬停,累计45分钟,落地回压13.4

我用的是杂牌9寸桨,等有时间有换大桨试试,我的是2214kv930的电机,你用的啥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杂牌9寸桨,等有时间有换大桨试试,我的是2214kv930的电机,你用的啥电机

大疆拆机,2312A

楼主:
看来我的9寸桨偏小了点,有机会换换10寸桨试试

网友:
最好锡箔纸包一下电池,,然后电池负极接锡箔纸,,,钢壳的电池很容易产生磁场干扰罗盘,,,现象就是飞机不受控制,,一直往一个方向飞!

网友(2020-08-14):
等上了云台续航就不行了

网友C:
感觉你用13寸浆配3512电机续航会更多点,9-10寸浆一般不要超过1300g,你这种动力余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用13寸浆配3512电机续航会更多点,9-10寸浆一般不要超过1300g,你这种动力余量不够

看来还得投入买电机啊

网友D:
和楼主电机一样390机架,10寸桨,4s4p不带负载悬停1个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电机一样390机架,10寸桨,4s4p不带负载悬停1个钟

上个照片来看看呗,你的为啥那么长,起飞全重多少,我的是9寸桨,有机会我也上10寸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