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做车模电启动器

楼主(2020-06-21):
图片如下

电机用这种,别的力量可能不够

电机用这种,别的力量可能不够

楼主:
用3s锂电启动25级发动机无压力。成本不到20元

楼主:
电机上连接的是车模接杯

网友:
这个力量大。

楼主:
电机轴和接杯孔是5毫米,用接杯上的顶丝可以完美锁紧

网友:
加个把手吧,反扭力挺大的
<

楼主:
没感觉反扭力。启动顺畅。

网友A:
怎么和发动机链接?最好上几张图

楼主:
发动机是要带电启动后盖的。图片我不会发。说太大了,我不会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和发动机链接?最好上几张图

还需要一个电启动杆,发动机带电启动后盖的。淘宝上卖的70左右的电启动器太容易扫齿轮了。我都坏了两个了。就想到直接用775电机启动。但电机和启动杆怎么连接呢?就想到了车模接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