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一架手抛机,翼展69cm重111g

楼主(2020-06-21):
这大概是我第四次改手抛机了,前面改的要么飞不起来,要么改到差不多时,觉得结构有很大问题没信心飞了。
其实这是上次没飞好的手抛机再改进而来的。螺旋桨由固定三叶桨换成迷你折叠桨,之前那个桨一掉到草地上就容易折断。
副翼由一个舵机接长拉杆控制两个副翼,改为两个银燕小舵机。原先弯的钢丝虚位比较大,没找到好解决方法。

起飞重量约111g

用大疆晓电机,接迷你折叠桨,拉力91克。

最后附上今天试飞的视频,今天风略大,有点难抗风。飞得快的话飞机摇晃得很。
https://b23.tv/R953Uu

网友:
我觉得手抛机改双发前拉是最惬意的,可以慢悠悠地飞,也不怕炸桨,还比单发前拉和腰推好调。

网友:
本来想改,某宝上5.8元的买了3架,还送一些小东西。结果给邮了2架,一架还是坏的,差评商家也不回复。请各模买时注意。

网友:
有的时候改手抛还不如直接买KT板

网友:
测试拉力的方式还有点意思

网友:
我看比较好看!

网友A:
可以生长的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生长的机翼

哈哈,改这个手抛机有很多地方学了核子兄的帖子,两个手抛机的机翼接起来就这么长了,塞了两条碳片。
昨天试飞了下,有点太灵活了。本来想做得更轻很慢飞,所以把舵面做大了。实际飞得比较快,不太好控制。下次找个更大的草坪再飞,遥控器把舵量调小些。

网友B:
耶,你这个电机和桨的配置跟我一样啊,但我的翼展是55的,正在做,不知道飞的起来不,但感觉你这个起飞重量有点大了
其他啥配置?电调,接收,电池这些的

网友:
大疆1504s的8克电机你是多大kv,拉力才90几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耶,你这个电机和桨的配置跟我一样啊,但我的翼展是55的,正在做,不知道飞的起来不,但感觉你这个起飞重量 ...

可以飞,挺灵活的,前天小炸了几次。下次找大点的地方再飞。配置如下:
电机:大疆晓
螺旋桨:迷你折叠桨5.5*3.3
电调:12块的迷你电调+mini360给接收机供电
电池:自己做的2S350mah
舵机:副翼两个2g银燕,平尾4.5g杂牌
接收机:迷你兼容富斯
这个电机加5045的三叶桨之前测了有110g拉力,估计折叠桨效率差些,电池不知多大倍率的。因为工作原因,手上很多小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飞,挺灵活的,前天小炸了几次。下次找大点的地方再飞。配置如下:
电机:大疆晓
螺旋桨:迷你折叠桨 ...

我也用的这个尺寸的折叠桨,电机也一样,但电调用的好盈6A的,电池3.8V时,最大拉力105g,如果4.2V拉力应该还大一点。
其他我用的两个银燕4.5g舵机,mc6re mini接收机,2S 300mah的电池,起飞总重95g,比你这个还轻16g,但翼展是56cm-57cm,不知道好飞不
我就担心你说的,飞的很快,不好控制

网友:
这样测拉力感觉会比实际值偏小啊

网友:
看视频还可以啊,不难飞。
我的55cm手抛机今天也首飞了,试飞成功,很飘。就是副翼开小了,转向迟钝比较吃力,改改明天再试。
来自微站

楼主:
很不幸,我昨天把飞机飞丢了。又是在下风位转回来的时候,速度不够快失速掉下在树林里找不到了。以后再飞应该在侧风转弯时开足油门,不然太容易吹歪了。今天只有重新在TB买零件再做一架小飞机,希望以后能吸取教训。
最后一飞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