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拉线久了,松了怎么办?干货来了,请参阅图片。

楼主(2020-06-21):
首先声明,这个发明人是郭老师,我们以后用的好了,都得感谢他。
F3p大家都知道用拉线的方式控制舵机是最精准的,因为舵机的每次发力都是用拉的。且,重量还轻。另,重量可以更多集中在机翼的重心点附近。
当大力马拉线受力时间长以后,线会变得松松的,对于3d飞行来说隐患不小。然后呢,郭师想到很多办法,包括网上买的拉线调节器。都没用。
最终就是上图的这个办法啊,在拉线中间剪断后,分别将线系到两个球头扣上。松了就互相拧一下就紧了。
办法留下,感谢郭师。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的办法,更简单哈哈,是牙签。还有泡沫胶水,30秒,你得松垮垮的拉线马上就紧了,关键词,牙签,胶水。

楼主:
明天晚上揭秘

网友:
谢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A:
有点自我矛盾吧 不在乎重量 直接用碳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自我矛盾吧 不在乎重量 直接用碳杆就好

用碳杆,舵机就得在尾巴上,重量在尾巴去了。

楼主:
我的办法是用牙签,用牙签贴着大力马拉线绕两圈,然后抹上泡沫胶。自己调节啊如果不是很松,用牙签的尖绕线就行了。

网友B:
楼主的方法还是比较重了。
用一个小螺丝安装在摇臂上,线松的时候转一下螺丝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方法是用多余的摇臂或者F3P电机座制作一个像下图的调节器,线松的时候用手拉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还是比较重了。
用一个小螺丝安装在摇臂上,线松的时候转一下螺丝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方法是用 ...

螺丝不滴502不行的,用拉线调节器要把线松开再拉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丝不滴502不行的,用拉线调节器要把线松开再拉紧吗?

1. 螺丝的拉线法可以看下面的视频。2.38秒开始讲螺丝拉线法。

2. 用拉线调节器要把线松开再拉紧吗?答: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螺丝的拉线法可以看下面的视频。2.38秒开始讲螺丝拉线法。

螺丝拉线会松的,除非滴502。已经实验过。拉线调节器会松的,除非滴502,已经实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还是比较重了。
用一个小螺丝安装在摇臂上,线松的时候转一下螺丝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方法是用 ...

常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丝拉线会松的,除非滴502。已经实验过。拉线调节器会松的,除非滴502,已经实验过。

飞了几次后都是会松的,所以才需要螺丝和调节器来拉紧,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自我矛盾吧 不在乎重量 直接用碳杆就好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几次后都是会松的,所以才需要螺丝和调节器来拉紧,不是吗?

用球头调节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几次后都是会松的,所以才需要螺丝和调节器来拉紧,不是吗?

螺丝直接会被拉松,所以直接要上502胶水粘死。就算后期要把线弄紧,也是需要动用工具的。郭老师的这个办法,不需要工具,用手马上上紧了。这才是闪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直接会被拉松,所以直接要上502胶水粘死。就算后期要把线弄紧,也是需要动用工具的。郭老师的这个办 ...

那个调节器也不需要工具啊,两手一拉就好了。还是重量最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碳杆,舵机就得在尾巴上,重量在尾巴去了。

不会啊 我以前用碳杆 舵机装在离重心不远的地方 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我以前用碳杆 舵机装在离重心不远的地方 完全OK

用碳杆,太长的话,舵机在做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时候你的飞机还在运动时,谈杆会产生颤动。声音听着像老水牛叫。这个声音出的时候,直接会影响整架飞机所有舵面的舵效。具体为什么不知道,我是靠飞出来的感觉,但是一旦飞机发出高频率颤抖音时候,舵效会变得很差,打出去的舵感觉没到那个位置。极其容易炸鸡。有时候桨买到假的广营桨时,因为不平衡,整架飞机抖动。舵效差得飞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碳杆,太长的话,舵机在做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时候你的飞机还在运动时,谈杆会产生颤动。声音听着像老 ...

很有经验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等年纪大飞不了直机了再向你们重新学习飞F3P

楼主:
直机的连接杆是用碳杆还是双头螺纹钢丝啊,不飞直机不懂啊。感觉如果短的话,碳杆作为小飞机的舵机拉杆是好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