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S PLUS r9mm 接线

楼主(2020-06-22):
请教  F4V3S PLUS   r9mm 怎么接线

遥控器是  tx16S
飞控 接了 bn880 GPS
gps和罗盘  分别占用了  TX1  和 TX3

是这么接吗?

楼主:
救命 谁来指导一下

网友:
我认为GPS和罗盘应该接TX3 TX6,接收机占用的是RX1端口实际上。

网友A:
正负接上,sbus随便找个RX接上,在配置里把接收机串口打开就行,接到RX几,就打开哪个UART的接收机串口。不过看起来按你图上接的位置也可以,就是不知道那个S是哪个uart,不过既然配图了,那估计默认设置那个接收机位置就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接上,sbus随便找个RX接上,在配置里把接收机串口打开就行,接到RX几,就打开哪个UART的接收机串口。不 ...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接上,sbus随便找个RX接上,在配置里把接收机串口打开就行,接到RX几,就打开哪个UART的接收机串口。不 ...

UART3

网友(2021-01-15):
按照你的商家指导默认接法,设置里选UART6,接收机及厂商都选SBUS,就可以了。这里如果不明白,搞来搞去确实有点头疼。我当时就是摸索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