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20-06-22):
兴天翼9903,上单翼,翼展61,长大概40几,用的是银燕的1306电机,4045桨,7a电调,2s25c电池,满油门大概一百克拉力,组装好后160克左右,手抛试飞了两次老是因为反扭太大了,直接坠机,电机已经做了右拉角了,还是一样,求各位推荐一下电机和桨了

网友A:
起飞反扭时 要及时打蝠翼修正

网友:
也有可能是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反扭时 要及时打蝠翼修正

打满副翼都不行。。。

网友:
估计是机翼扭曲。

网友:
表示从来没遇到过反扭问题,先看看你两边机翼的角度和重量。

网友:
我用的1306和4寸三叶桨 7a电调,远不止100克拉力。
检查一下机翼
另外好好确定一下重心。

网友:
这个机用1306应该是不会有反扭。

网友:
下拉角做了吗?重量最好再减去一些

网友:
如果往右滚转坠机,就是右(下)拉角大了;反之就是反扭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