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交学费了,成品飞控也要记得检查舵面正反

楼主(2020-06-22):
这架FMS守护者今天第二次飞,打算体验下自稳模式的感觉,之前只飞过手动模式,起飞只检查了幅翼没检查升降和方向,结果升降和方向都反了。
  手动起飞,半空中切换自稳结果一飞冲天,推杆压低机头结果垂直日地再也没拉起来
这下修机不少钱了!

自稳状态下舵面反了,而且锐飞飞控还不能自己调正反

网友:
自己改个后三点会便宜点

网友:
哈哈哈哈,起飞前检查舵面是常识啊,飞控只能保持平稳,他没法知道你是打错舵了啊

网友:
起飞前摇一摇舵面是个好习惯

网友A:
学习了,养成好习惯。但没想明白,为什么切自动会抬头。。而且升降反向,还是推杆日地。。。感觉像是陀螺仪粘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养成好习惯。但没想明白,为什么切自动会抬头。。而且升降反向,还是推杆日地。。。感觉像是陀螺仪 ...

反了以后就失去自稳能力了,飞机抬头飞控也控制抬头就不能抵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了以后就失去自稳能力了,飞机抬头飞控也控制抬头就不能抵消了

嗯,刚买了架魔鬼,回头我试试的

网友:
固定翼装飞控有点多余

网友B:
一直以来我对飞控(陀螺仪)也是看不上,但后来经前辈指点,还是用上。
到目前,几乎所有在役的飞机都配置简单的三轴陀螺仪。
飞控这玩意的作用不用多说,对于新手入门阶段,还是很有帮助的,而且飞手可以根据情况关闭它;
而另一个大作用,主要是大风/乱风的环境起降飞机,陀螺仪的作用就很明显,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意外和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我对飞控(陀螺仪)也是看不上,但后来经前辈指点,还是用上。
到目前,几乎所有在役的飞机都配置简 ...

是呀,我也是想体验下陀螺仪,没想到就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我对飞控(陀螺仪)也是看不上,但后来经前辈指点,还是用上。
到目前,几乎所有在役的飞机都配置简 ...

对对,赞成!陀螺仪对新手来说作用不言而喻。对老手会让飞机航线更标准漂亮,至于用不用就看怎么飞了。就像车上的助力,abs,ebd,有这些配置为什么不用?会让车更舒适安全,当然你要玩漂移那就拆了吧

网友:
FMS自带的锐飞吗

网友C:
好的固定翼具有天然的自稳定性,机翼的上反角和后掠角、垂直尾翼、水平尾翼都可以自动纠正横向、纵向和航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固定翼具有天然的自稳定性,机翼的上反角和后掠角、垂直尾翼、水平尾翼都可以自动纠正横向、纵向和航向 ...

嗯嗯,静不稳定的机机除外
航模好像没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我对飞控(陀螺仪)也是看不上,但后来经前辈指点,还是用上。
到目前,几乎所有在役的飞机都配置简 ...

同意,进一步降低了入门门槛,便于更多人参与进来,而不是在一炸之后继续刷手机去了。。

网友:
飞控打开时会不会有个自检过程,把舵机上下、左右自检一下?,如果是这样飞机自动上升下降就不奇怪了。

网友:
有自稳性的航模当然有,带上反角的滑翔机,基本属于这类。
我相信除了新入门的模友外,没人会在这类机型加入陀螺仪(飞竞速的除外)。

而目前一些像真类航模,属于不稳定的设计,极端的机型,如飞翼90F104,脱离陀螺仪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正常飞行。

网友D:
一样的飞机....一样的炸鸡....连炸鸡时间都一样。也是昨天炸的。哈哈哈。起落架用接触面积大的锤子砸一下。要不全是坑。慢慢砸 砸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飞机....一样的炸鸡....连炸鸡时间都一样。也是昨天炸的。哈哈哈。起落架用接触面积大的锤子砸一下。 ...

我直接扔了,很难砸直,砸直了减震又没了

网友:
这个学费几乎所有人都交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我对飞控(陀螺仪)也是看不上,但后来经前辈指点,还是用上。
到目前,几乎所有在役的飞机都配置简 ...

你一般用什么飞控可以告知吗,我也打算用飞控装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一般用什么飞控可以告知吗,我也打算用飞控装固定翼

飞翼的E51,简单实用便宜,缺点是感度无法通过遥控调整,只能在陀螺仪上调旋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扔了,很难砸直,砸直了减震又没了

别扔啊……我要。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