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PID

楼主(2020-06-22):
这样是要降P值还是加D值呢?还有d-min和TPA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roll:p 40
pitch:p 46
yaw:p 32
曲线接近完美了,tpa不需要再改,dmin与dmax相差不要大于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ll:p 40
pitch:p 46
yaw:p 32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ll:p 40
pitch:p 46
yaw:p 32

DMIN 和 DMAX 为什么相差不能大于10?

网友C:
这多大的飞机?i值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多大的飞机?i值20多

5寸,默认i值90频谱图基本不能看,我还想用15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MIN 和 DMAX 为什么相差不能大于10?

dmin存在的意义是在平稳飞行时,用很小的d值去调整飞机,减小电机的发热,增加续航,只有在大动作打杆和陀螺仪剧烈变动时才会加大,dmin与dmax相差太大容易造成洗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in存在的意义是在平稳飞行时,用很小的d值去调整飞机,减小电机的发热,增加续航,只有在大动作打杆和 ...

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大于10吧,我的D比D MIN大30多,解决了洗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min存在的意义是在平稳飞行时,用很小的d值去调整飞机,减小电机的发热,增加续航,只有在大动作打杆和 ...

我看油管上为什么老外都说关闭dm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油管上为什么老外都说关闭dmin?

我认为关闭这个参数在调整中少了一个因素,只需要寻找合适的D就行,否则找完美的DMAX和DMIN很难,相反在怠速中很容易产生抖动,另外洗桨现象从根本就难以消除,从飞行手法上找就是了。

网友:
看了好多视频不是都说应该把Strength 里面的那个尖削掉吗?

网友:
我Bf 4.2 關閉了Dmin, 感覺比較穩, 冼槳也比較少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