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党阳台解解闷。在问下大虾们,这个后面晃动是咋回事

楼主(2020-06-22):
连续下雨天。终于阴了一会。电池充好,只能阳台悬停耍耍。
麻烦老鸟指导下。后面那个抖动这么回事。新电池不会出现。老电池后半段时间肯定会这样。是不是转速下来了,共振的缘故。这个又不像金鱼尾左右摆动。小地方单飞不容易。
谢谢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双桨,更换横轴(主轴)和(或)桨夹。再不行翼头换了!

网友B:
不像是转速原因,我看是突然出现的尾巴上下快速抖动,1:38秒时候,建议检查传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桨,更换横轴(主轴)和(或)桨夹。再不行翼头换了!

没有双桨啊。主轴横轴都是刚换上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转速原因,我看是突然出现的尾巴上下快速抖动,1:38秒时候,建议检查传动部分

前面都没有。2:10只有自旋过后就有抖动,主要是上下左右都有抖动。满电或者切3d的时候一点不抖,新电池只有快没电的时候才会抖
来自微站

网友C:
烂电池就这样,我的700用烂电池,后半段做剧烈动作,比如自旋翻,横滚俯仰轴都是一顿一顿的,有点吓人,换好电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刚出现抖动那一段,逐渐稳住不做大范围动作,抖动会趋于平稳

网友E:
是否没有开电调定速?
看起来像旋翼头头速掉落到共振点头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烂电池就这样,我的700用烂电池,后半段做剧烈动作,比如自旋翻,横滚俯仰轴都是一顿一顿的,有点吓人,换 ...

大锅。只是悬停唉。又没有激烈操作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出现抖动那一段,逐渐稳住不做大范围动作,抖动会趋于平稳

你看起飞后一直很稳嘛。后面一直抖动,激烈自旋后暂时好上几秒。
来自微站

网友F:
你这是明显的抖动 检查机械部分吧 肯定是机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没有开电调定速?
看起来像旋翼头头速掉落到共振点头区间了。

这个3s,老版那种好盈40A。好像没有定速吧。另外不晓得设置定速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明显的抖动 检查机械部分吧 肯定是机械原因了

但是刚起飞你看见了,一定不抖。我也是觉得应该是振动问题。所以觉得和转速有关,因为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抖动
来自微站

网友:
陀螺仪供电多少v?应该是舵机抖才会这样。

网友G:
这种抖动在驰远的小飞机上是通病想不到在大飞机上也看到了。试试把十字盘的感度降低点

网友H:
减低十字盘感度试试看 还有飞机没有调到位,我飞机飞起来悬停基本只是听到大桨切风的声音,很性感的!!!!很定 很稳,很好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抖动在驰远的小飞机上是通病想不到在大飞机上也看到了。试试把十字盘的感度降低点

十字盘感度怎么调啊?是陀螺仪感度?用的kds陀螺仪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减低十字盘感度试试看 还有飞机没有调到位,我飞机飞起来悬停基本只是听到大桨切风的声音,很性感的!!! ...

嗯嗯。一般只是测下顺滑度及螺距,然后升空看看就得了。看来又时间还是要好好打磨下各个部分
来自微站

网友I:
15楼正解,这种情况基本是升降和副翼的感度大了,调小5个百分比再试试

网友:
把P值降一点试试,感觉是PITCH值的P有点高。

网友:
只有自己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I:
15楼正解,这种情况基本是升降和副翼的感度大了,调小5个百分比再试试

收到。谢谢。找时间调下看看
来自微站

网友:
转速低,或者说螺距太大,你把螺距调小一些,转速上去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