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钱成本的diy迷你915天线,500米粗略距离测试

楼主(2020-06-23):
用弹簧制作的mini 915 天线,关联睿思凯r9m、黑羊crossfire的接收机,适用小尺寸的穿越机。
原料是 弹簧+热缩管+ipex馈线,除去工具和运费这些成本,一个天线成本也就1元。

只是距离测试,估计这周末能做个视频教程。
视频地址:

网友A:
请问,用的什么弹簧?长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的什么弹簧?长度多少?

线径*外径*长度=0.3mm*2mm*50mm
估计这周末我能发个制作过程。

网友:
收藏先,静候楼主更新

网友B:
我的方法是找一條2.4G維修用的接收天線來改,如下圖,長度就差不多這樣。
沒測距過,但是300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用來飛Mobula 6用的,當然連外殼也換了。

网友:
借楼评价一下.   如何能发帖?

网友C:
眼睛是肥鲨RF接收机吗? 太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找一條2.4G維修用的接收天線來改,如下圖,長度就差不多這樣。
沒測距過,但是300米應該是沒有 ...

这是什么类型的天线,两边都是3.5cm吗。
我简单试了下,在900MHz的频率附近,驻波比很大,阻抗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找一條2.4G維修用的接收天線來改,如下圖,長度就差不多這樣。
沒測距過,但是300米應該是沒有 ...

我还在在b站和油管看过类似的,总长度剪到1/8波长的天线,测出来数据也不对。
我觉得有问题,如果长度为915MHz电磁波波长的1/8的偶极子天线,能用在915MHz这个频率。
那么915的1/2波长偶极子天线应该也能用在更低的频率,实际上小于900MHz的范围测出来驻波比最小也大于4,阻抗也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在在b站和油管看过类似的,总长度剪到1/8波长的天线,测出来数据也不对。
我觉得有问题,如果长度为 ...

我看到有些用那种1/8波长的偶极子天线的,反应接收机故障。
我怀疑是开了接收机回传,接收机同时变成发射机回传信息,天线不匹配就烧了。
(不是这方面专业的,相关知识都是上网查资料自学的,这只是我的猜测的,希望有专业大佬能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睛是肥鲨RF接收机吗? 太渣了

dvr的锅,实时画面没问题,dvr录下来画面颜色不对还闪。

网友:
闲鱼上买的小T天线,左右馈线都是25MM左右,比原来的短了太多,信号确实没有长的稳定,没有出过100M的圈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类型的天线,两边都是3.5cm吗。
我简单试了下,在900MHz的频率附近,驻波比很大,阻抗也不对。
...

原本應該要剪成3.8公分的,而我這條不小心剪成了3.6公分,可還是穩飛300公尺以上,只差圖傳只有25mW不給力。
原廠TBS的天線915M好像規格上是寫單邊7.5公分(1/4波長),它的一半(1/8波長)是3.75公分無誤。沒測過駐波比,但是實測是不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應該要剪成3.8公分的,而我這條不小心剪成了3.6公分,可還是穩飛300公尺以上,只差圖傳只有25mW不給 ...

发射功率多大呢

网友:
我用的是Crossfire Micro TX 升級到250mW,之前測飛的距離。

网友D(2022-08-28):
我照着DIY的mini915天线配合915高频头开100wm飞15公里都没有问题,跟买的没什么区别。挺棒的。

网友(2022-11-05):
引用 网友D:
我照着DIY的mini915天线配合915高频头开100wm飞15公里都没有问题,跟买的没什么区别。挺棒的。

咋diy的前辈

网友:
2.5G成品T天线里面有个电容电感的巴轮。

谁能自制一个好的2.5G的T型天线

网友:
B站有相关视频,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