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大家,futaba16sz 可以用7.4V 2S锂电直接供电吗

楼主(2020-06-23):
求助如题,有试过或者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用过

网友:
淘宝和我说的是锂铁电池才行,进了遥控器选一下供电

楼主:
那为什么厂家没说明呢

网友A:
没有问题,厂家告诉你用原装电池最好,最好原装电池每年都换新的,厂家还说用原装接收机也很好。别买兼容接收机,会把遥控器损坏。

网友:
里面用线性稳压芯片,耐压18v,就是说18v以下都没有问题,就是有点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厂家告诉你用原装电池最好,最好原装电池每年都换新的,厂家还说用原装接收机也很好。别买兼容接 ...

高手,我翻过说明书,他说原装电池有稳压芯片,换其他可能会损坏主板,估计他是怕自家的配件不好卖

网友:
我的是t10j买来就一直都是2s电池,更高级的控应该支持

网友:
t14 我是试过 2s电池的      t16买的锂铁

网友B:
铁锂电池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电池可以

理铁电池感觉没有锂电耐用

网友(2023-08-30):
可以,电池报警的电压要改一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