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铝雕刻机

楼主(2020-06-23):
好多年没来5i论坛了,账号竟然还能登陆得上。
正好准备做一台雕刻机,能切铝的雕刻机。

先画第一块板子。

楼主:
两台二手机床。全部零件都要用它们加工。

楼主:
打算用0.75KW的无刷电机加无动力主轴。低速主轴,主要用来铣削。

网友:
这一台做下来大概多少张毛爷爷

网友:
龙门式和立柱式,总感觉立柱更易加工,占地更小

网友A:
是ug画的图吧,很漂亮,X轴的步进电机为什么要放在边上有什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ug画的图吧,很漂亮,X轴的步进电机为什么要放在边上有什么讲究?

没什么特别讲究,就是方便布置,因为电机和丝杆要直联,只能放到一边。

楼主:
有点样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特别讲究,就是方便布置,因为电机和丝杆要直联,只能放到一边。

电机和丝杠直联?中间不加轴承座?我的铝机也在做,卡在z轴的丝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丝杠直联?中间不加轴承座?我的铝机也在做,卡在z轴的丝杠上了,

是的,通过联轴器直联,省了中间的轴承,总体长度也可以减少不少。

网友B:
不看好这个机机的刚性,上无动力是在钢性好情况下才,避免高速烧刀,用低速切削阻力更大。说真的一般的雕刻机真心不适合上无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就叫角码啊,8080角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好这个机机的刚性,上无动力是在钢性好情况下才,避免高速烧刀,用低速切削阻力更大。说真的一般的雕刻 ...

主要是手头上刚好有无刷电机,切铁是不指望的,能做些铝件就不错了,慢点也没关系。

网友D:
有点匪夷所思,既然用到了线轨和铝板,为啥还要掺和铝型材,铝型材就是垃圾,哪怕加厚的5MM厚度的也不行,强度是够了但是刚性太差容易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匪夷所思,既然用到了线轨和铝板,为啥还要掺和铝型材,铝型材就是垃圾,哪怕加厚的5MM厚度的也不行, ...

用的重型型材,我们用来做机械手的机架,好像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