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组装MAN F2000 4x2拖头模型,全金属又便宜,还玩什么田宫塑胶车

楼主(2020-06-23):
每个卡车模型玩家的心中或许都有一个拖头梦。
无奈德国拖头动辄数万元起步,日本田宫拖头又几乎80%以上都是塑胶零件,而且还不便宜。
JX Model新推出的MAN F2000 4x2拖头80%以上零件都是金属材料,还包括电机舵机、减速器,仅售2399元,十分超值。
这款车型还原了德系经典MAN F2000卡车,整个驾驶室的用料都是金属的,金属的车门还可以打前,前面罩也可以打开。
拖头版本甚至比较早前上市的MAN F2000货斗版卡车模型还拥有更多的细节。

话不多说,我们拿起工具就开始新一程的装车之旅!

这台MAN F2000拖头模型是KIT散件版,这意味着需要自己拼装。拼装其实并不复杂,整体而言,要比德国进口拖头模型简单得多。
有门槛的地方其实是涂装,也就是你要自己给零件上色,喷涂油漆!对于缺乏经验的新手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但是做涂装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你可以把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零件,变成高大上的外观。只要技术纯熟,颜色、质感这些细节都可以随心把握。
打造一台世界独一无二的模型,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几张涂装前后的对比照片。

这些零件都是金属的,出厂前进行过电泳漆处理,相当于有了一层底漆。

这是喷涂完成后的模样

车顶的出厂状态

完成涂装后的状态

塑胶零件从板料上取出来

这是车头需要用到的塑胶零件

喷涂完成后的状态

后视镜的出厂状态,能看到金属的原始质感

喷涂前用3M胶带做一个夹子的支撑

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这是做完涂装后的样子,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左为原始金属质感
右为涂装之后的质感

上为原始金属质感
下为涂装之后的质感

这是侧面挡板的原始质感

做完涂装之后样子
安装了蹬车踏板
踏板是塑胶零件,喷涂的银色漆

还未做喷涂的进气管零件
毛刺在这个步骤进行打磨

天窗、侧窗准备喷涂

雨刮器打磨完成

轮胎止滑器喷涂完成

气瓶需要进行打磨处理

做完涂装后的样子

近距离看一下车门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式
准备做两层颜色

此图所示就是MAN F2000车头所有的金属零件

此图所示为所有的塑胶零件
这些都是经过涂装处理之后的外观

网友A:
喷得很好。怎么做到无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得很好。怎么做到无尘的?

可能是运气好

楼主:
这次我们要做的涂装是红绿相间的主色调,顶部的扰流板是白色。
前面罩是浅绿色。算下来,会出现4种颜色。
对于老式的卡车来说,这样的颜色搭配是不是符合当时的审美呢?

每一层颜色都需要单独做遮盖,使用遮盖纸帖上去。
绿色打底,上完遮盖先喷红色。

完成后就是这样
上面的零件已撕掉遮盖
下面的零件还未撕

依照同样的方法做遮盖,做出第三种颜色

驾驶室做遮盖并喷涂

完成之后就是这样了!
没有想象中难,想不想一试身手?

楼主:
为将要安装的顶灯打孔

测量孔位

打了5个孔

清理干净之后

楼主:
我准备了两组灯
一组是旋转工程灯
另一组是车顶警示灯

接下来把天窗安装好

楼主:
之前做的涂装已经晾干得差不多了
看一下整体效果吧!

表面喷涂有保护漆,起到对漆面的保护作用,同时增加表面光泽度

把车门放到驾驶室看下效果
驾驶室的轮眉位置还需要做一层黑色效果,因为最近每天下雨湿度太大,故暂缓做喷涂

楼主:
接下来的步骤是组装卡车的大梁和传动系统。
模型配有中文说明书,零件包的标识也比较清晰,查找零件很容易。
总的来说,MAN F2000的底盘组装难度和田宫卡车模型相当,属于较为容易的等级。
一般入门爱好者,都是能够轻松搞定的!
整个底盘组装完,大约需要1天至2天的时间,视熟练程度而定。

U形大梁采用的材料是不锈钢,具有较强的韧性,比田宫采用的铝合金梁更为仿真。

组装它们!

安装前杠、舵机固定架、前悬挂震固定支架。

安装前悬挂吊耳

前悬挂采用的是仿真板簧
需要使用以上零件进行预装

预装完成后就是上图这样

然后把它和前转向桥进行连接

然后把它们安装到大梁上

最后安装转向舵机和连杆

楼主:
接下来组装后悬挂系统。

首先安装后悬挂的固定支架

安装副梁

副梁安装完成

把后板簧安装到大梁上

完成

准备安装后驱动桥

完成

楼主:
气瓶是注塑零件,需要进行打磨后再喷涂,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仿真效果。
上图的左边3个是打磨之后的样子,右边两个是尚未经过打磨的状态。

打磨喷涂之后的效果

准备安装备胎

预装完成

准备安装支架

安装完成

所有做完涂装的塑胶零件

把仿真气瓶、仿真电池盒安装在大梁上

把备胎安装在大梁上

准备安装排气管

预装完成

准备安装电机和减速器

齿轮和电机输出轴采用紧配合形式安装
齿轮需要敲击装到电机轴上

然后电机和减速器进行对接安装

机电的两条电线是需要自己焊接的
装好之后,减速器和电机的连接螺丝暂时不要拧紧,先通电运转,找到运转最顺的位置后再拧紧螺丝。

安装动力总成固定支架

把动力总成和排气管安装到大梁上

安装传动轴

换个方向看

安装仿真油箱

安装油箱盖

楼主:
准备安装尾气瓶

预装完成

把尾气瓶安装到大梁上

预装磨盘支架

预装完成

把磨盘安装到大梁上

细节很丰富

安装驾驶室固定卡子

安装踏板

把前宽胎和金属轮毂进行组合

准备安装后驱动轮胎

锁紧螺丝

完成

准备安装前轮结合器

用套筒工具锁紧螺丝

安装就位

安装外面的装饰盖

后轮也安装完成

网友A:
车壳的分色不完美,目测是漆面还没完全干透就撕了,或者用的不是模型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壳的分色不完美,目测是漆面还没完全干透就撕了,或者用的不是模型漆哈

对,还做得不完美

楼主:
驾驶室喷涂收尾——轮眉涂黑

这是完成后的效果

车窗透明件也要做个效果

描黑边

把车窗安装到车门上

车顶上的两组灯
现在我们要对灯的线缆进行梳理

这次我们使用了旋转工程灯和一款来自于BIT模型的条状警示灯,这款灯有丰富的工作模式。

安装遮阳板

安装扰流罩

安装仿真进气系统

把车顶与驾驶室进行对接

楼主:
安装后视镜

正面

把后视镜固定在车门上

安装车门活页

安装车门内饰板

把车门安装到驾驶室上

楼主:
仪表台组装收尾

驾驶室底板

为驾驶室增加一个室内照明灯

对线缆进行黑化处理

通电测试

对电线进行优化:
条状警示灯使用3pin线来控制,可遥控开关和切换模式。
旋转灯和室内照明灯,共正极,优化为3pin线,连接到了2路灯控,可分别遥控开和关。

把驾驶室地板安装到位

正面用四颗螺丝固定

楼主:
安装前面罩

安装完成

安装照地镜和仿真镜片

安装到位

最后安装其他几个后视镜的仿真镜片

楼主:
到这里呢,整个驾驶室的部分就组装完成了!
驾驶室的顶灯、室内灯这些部分都是改装零件,不是这台车的标配。
当然对于灯,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而定。

以下是本款模型驾驶室的完成状态,各个角度都有,供大家参考!
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做的真棒!
终于见到楼主了,从飞达直升机到悟空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棒!
终于见到楼主了,从飞达直升机到悟空飞控

感谢支持!

楼主:
接下来对F2000进行收尾,当然这里并没有安装电子设备,只是对结构部分进行收尾。
在安装电子设备之前,尤其是灯组之前,保险杠和踏板不要固定死,因为装灯的时候还需要拆装。

牵引车三大件:车头+底盘+保险杠

先把保险框上的灯杯安装好

固定后的样子,固定螺丝只用了一颗作为临时加固,因为安装光源时还要拆。

正面的效果

蹬车踏板

把车头安装在大梁上

蹬车梯是固定在保险杠上的,需要使用胶水,这里只作临时固定,因为装灯时还需要拆。

完成后的整车效果!

网友:
这个头要是做成8*8,简直帅的不要不要啊

网友:
慢工出细活,楼主 的喷漆手艺真棒

网友:
楼主的喷漆工艺太强了
<

楼主:
大灯灯罩和雾灯灯罩的细节修饰

装车效果

接下来将更新电子设备的安装,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
组装的每一个步骤就是一个感受机械之美的过程

楼主:
测试阶段,为这台卡车模型搭配的是乐迪手柄控。
这个遥控器的基本功能都能满足这台卡车模型的需求。
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换成了枪控,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台手柄控不能设置摇杆的柔和度,在加油的时候缺少柔和度。
而枪控作为车用控来说,在这方面的功能就会更专业实用一些。

上图所示是电调的安装位置

这两条线,其中一股是3pin线,控制顶灯和旋转灯;另一股是2pin,控制室内照明灯。

从车头前面引出来

这是接收机的安装位置

声组方面,使用的是灿烁灯声组,灯组和声组二合一,高性价比,够用。
声组标配的喇叭体积过大,准备拆除不用。

把喇叭换成了上面这种音腔喇叭,音质好,音量够用,布置也更为简便。

在主电源线上并联上声组的电源线

楼主:
灯组的线路布置,难度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就看你对焊接是否熟悉。
如果不想焊接这些灯,也是可以的,它们都有插头,直接插上就能工作。
但是电线的长度不一定适合,通常都会过长。那么如何把这些线隐藏起来就变成了新的挑战。

以下介绍的方法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就当抛砖引玉。
灯光系统的布线思路是:做减法。

意思是,尽可能用数量少的线来获得同等的功能。
线的数量少了,布线就自然简洁了。

LED光源系统,通常都是共正极的。这些LED的正极,在系统里面全部是并联在一起的。
掌握到了这个规则,咱们就可以把LED光源里面的多股红线,用一股线来代替,这样就能少减使用更多的电线。

再来看控制器这一边,把需要用到的灯端口挑选出来,不用的端口把线从上面全部拆除。

先临时接上LED光源,检查工作状态。
然后再做进一步优化。

第一步优化尾灯光源
灿烁声组配的尾部LED全部是5mm直径的,而JXMODEL配的尾灯罩孔径是给3mm LED用的。
所以这里咱们扩一孔,以便于LED安装,5mm改3mm很简单,钻头直接扩孔即可。
扩完后试装,发现5mm LED的长度较长,会挡住灯罩的面罩。
所以还需要用电磨把LED削薄。上图所示的LED就是被削薄之后的样子。

然后把LED固定在灯罩里面

3颗LED的红线并联在一起,最终引出的红线由3条变成1条。

两组尾灯准备完成

盖上灯面板

固定到挡泥板上

穿线

安装完成

然后把左右灯进行合并:左右刹车灯并在一起;左右倒车灯并在一起;左转弯灯和右转弯灯独立走线。
红线共用。

布置完成后就是这样了

从前面引出来的尾灯线就变成了两股线

然后把它们和控制器进行连接(蓝圈所示)

网友:
坐等更新

楼主:
F2000的前车灯全部安装在保险杠上,对电线的整理优化精简是必做的功课。

第一步,把红线合并成一条线。

然后把除了转弯灯之外的线,按功能分类,把相同功能的两条蓝线,合并成一条蓝线。

然后再把对应的灯线按功能分,连接到灿烁灯声组上。

对大梁上的线缆进行整理,把声组喇叭用双面胶帖在电机上。
喇叭我们没有采用声组标配的喇叭,因为体积太大了。
我们使用的是一款微型音腔喇叭,此喇叭体积小,但是音量不小,而且音质很好。

准备把保险杠安装到大梁上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试机

车顶上的警示灯两组,通过这个控制器来控制。

把接收机安装在上图所示的位置
稍后会打开接收机的陀螺仪功能,辅助前轮转弯

安装楼梯,用胶水固定在保险杠上

右侧楼梯完成

左侧楼梯完成

顶灯工作时的状态

车尾

尾灯功能时的状态

JXModel的F2000牵引车模型的组装难度属中等水平,虽然说是散件,需要自己组装,但是大量零件实际上是以总成形式提供的,这样玩家到手后实际需要装配的只是把总成总装起来,对有经验的玩家来说,是很容易的。难点有两个,第一是做涂装,出货的时候是素色,可以自己喷漆,也可以找人代工,说难也不难,花点小钱,或者自己动动手就能搞定。第二是做电子设备的布置和线路的优化连接,这一步对于不熟悉电路焊接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也并不算特别难的事。本文介绍的方法,供你参考!当然如果其他高手有更好的方法,也欢迎交流分享、不吝赐教!

关键步骤回顾:

金属件涂装处理

塑胶件涂装处理

底盘总装

底盘和尚未装配的零件

安装后优化电子设备

成品下线

组装详情到这里,基本上就算大结局了!

抖音/快手关注:TopRcworld
可找到这台车在组装过程中关键步骤的短视频。

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或想知道的,请留言或与我联系!

网友C:
这么漂亮的卡车竟然没有配变速箱,还是有点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漂亮的卡车竟然没有配变速箱,还是有点可惜的。

毕竟价位放在那里
不过可以加点钱升级成5速波箱

网友(2020-07-23):
只能用相当牛批来形容!

网友D:
请教一下那个浅绿和深绿是什么色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那个浅绿和深绿是什么色号啊

浅绿:RAL 6011
深绿:RAL 6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浅绿:RAL 6011
深绿:RAL 6005

谢谢大佬 打算做个这个配色的 感觉挺配老车
<

网友:
楼用的什么喷枪 和油漆涂料?

网友:
非常的棒,感谢分享,这动手能力真的666!

网友:
    漂亮,做工精致。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这车价格真不错  老田现在吃相不好看,我买了泥头车 还得再去买举升器。今年新出的救援车也是。

网友(2020-09-21):
老车的韵味
<

网友:
用喷罐行不?新手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到这里呢,整个驾驶室的部分就组装完成了!
驾驶室的顶灯、室内灯这些部分都是改装零件,不是这台车的标配 ...

喷和你一样的拖头壳能代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和你一样的拖头壳能代工吗

可以,VX:toprcworld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VX:toprcworld

收到

网友(2020-11-01):
真是大工程!

网友(2020-12-14):
你用什么样的喷枪 喷头用多大的?

网友(2021-01-29):
精品呀。牛的很。大佬就是大佬。。还是喜欢这论坛。。

网友:
认真 细心,支持!赞攒攒!

网友F:
漂亮,自問沒這個噴漆功力。

网友G(2021-03-16):
牛年必须顶起来
LZ跨界玩车了,帖子写的好详细,有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