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波风动虾

楼主(2020-06-23):
(无正文)

网友:
有一点难看

网友A:
还不错,我也想做风动船。不晓得遥控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我也想做风动船。不晓得遥控怎么设置

电调线和舵机线直接接到接收器就行了, 然后用遥控器试各个通道, 油门不对再重新接到接收器其他通道就行了,遥控器设置固定翼模式

楼主:
动力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线和舵机线直接接到接收器就行了, 然后用遥控器试各个通道, 油门不对再重新接到接收器其他通道就行 ...

我想做双电机,差速转向,要设置混控什么的,

网友B:
期待下水的视频。
我也用KT板作过类似的虾艇,但跑起来后虾头入水严重,根本跑不起来。

看楼主这虾重心也很靠前,不知是怎么解决虾头入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做双电机,差速转向,要设置混控什么的,

差速的只需要在遥控上设置成混控就可以。得注意两个电机的平衡,要不然跑直线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下水的视频。
我也用KT板作过类似的虾艇,但跑起来后虾头入水严重,根本跑不起来。

电机后置的话下仰角2到3度,前置的话上仰角2到3度,选个7035的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后置的话下仰角2到3度,前置的话上仰角2到3度,选个7035的浆

谢谢,周末我去试试

网友(2020-08-29):
动力弱了些

网友:
我也做了个风动船,速度60左右,就是管子里没水,用的吸水舵,不知道是不是出水口安装位置不对
来自微站

网友:
我的风动虾不不吸水,用的吸水舵,速度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