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X炸鸡故障排除,请问大师啥情况。

楼主(2020-06-23):
新买500X无辜炸鸡,现在已经修复了。飞行中出现大螺距使劲甩尾。不知道啥情况?正常航线。温柔3D都没事。螺距一猛就原地甩2圈。舵机DEKO。MB陀螺。控14SG。参数都按说明书调好了。。机械问题没有。没炸之前都正常。可以做任何动作。

网友:
2圈……已经不是甩尾的范畴了…… 那是不锁尾……
换个陀螺试试能不能排除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
吃根双汇火腿肠就好

网友A:
你说的螺距一猛时候是什么样的大桨转速?激烈3D的高转速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锁尾中立点的调试问题、正常航线悬停可以为0度。3D模式下0度会锁不住。

网友:
楼主,我的500x摔了修好后老缓慢左拐。飞起来紧张。飞470感觉压力小一点。

网友:
可能是尾桨转速没抓住,顺动力传动方向检查过去,电机齿,单项打滑,电调等等,大桨转速抓得住,再看看尾桨夹转动

网友B:
注意是单向轴承打滑。大螺距一出单向打滑,导致无动力,尾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螺距一猛时候是什么样的大桨转速?激烈3D的高转速吗?

转速8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单向轴承打滑。大螺距一出单向打滑,导致无动力,尾锁不住

还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单向轴承打滑。大螺距一出单向打滑,导致无动力,尾锁不住

你是大神,猜对了。。单项死了。。本来能修好,结果大火猛攻。废了。。

网友C:
老哥,你是怎么解决deko6295舵机间大肚子电机干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是怎么解决deko6295舵机间大肚子电机干涉问题的?

魔侧板。。锉刀错。。

楼主:
问题找到,单项打滑。。让我修报废了。又要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魔侧板。。锉刀错。。

侧板可以打磨,但是后舵机与前舵机 的电机肚子有干涉,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舵机耳朵上装了橡皮垫和铜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板可以打磨,但是后舵机与前舵机 的电机肚子有干涉,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舵机耳朵上装了橡皮垫和铜套 ...

用刀切掉一部分。在装。。我的没事。。就打磨侧板,魔的不多。。但是必须磨掉点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大神,猜对了。。单项死了。。本来能修好,结果大火猛攻。废了。。

经过我们一群人的飞机状态,亚拓新出的飞机,轴承都很水的。
现在的亚拓不是以前的亚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们一群人的飞机状态,亚拓新出的飞机,轴承都很水的。
现在的亚拓不是以前的亚拓了。

飞机还是好飞机。就是,有些问题不太到位。尤其是电装除了MB其他都换完了。能适应就好了。

网友:
检查波箱中伞齿轴承,如卡涩就更换。

网友:
看下单向是不打滑了~

500单向很容易出来的,你把它敲出来,抹上轴承胶再顶进去粘死就好了

楼主:
就是的。也是这么干的。没想到亚拓还有缺点。期待试飞。。

网友D:
肯定螺距不对

网友E:
500x 單向打滑老問題 剛出的時候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