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手一个图传套,有什么可推荐的?

楼主(2020-06-23):
最近固定翼感觉着落姿态看不清,可能近视眼重了,打算入个图传玩玩(差不多FPV样子,不要眼睛那种),距离2-3km左右。求帮忙推荐一套,谢谢了

网友:
随便买咯,600mw到1w都能3km以内的,什么奋兴、熊猫、rush、黑羊,反正我买最便宜的

网友A:
2-3公里,地形不太平整的,没有什么地标建筑的,强烈建议上飞控gps搞返航,不要问,问就是迷航和丢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公里,地形不太平整的,没有什么地标建筑的,强烈建议上飞控gps搞返航,不要问,问就是迷航和丢图传

看样子有血泪史啊

网友B:
买便宜的,因为肯定会飞丢。

网友:
便宜的发射加摄像头不到100,4寸多的接收屏100出头,挂控上不占地方也不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便宜的,因为肯定会飞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