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版亚拓150

楼主(2020-06-23):
亚拓150配件贵,但是性能不错,于是我想着用其他同级别的小机配件和3d打印配件代替。
机身,十字盘,齿轮用的是伟力k130的,电机是华科尔120d02s重绕2s,主轴3mm碳纤维棒自切,尾管用5mm3k碳纤维管切的,旋翼组,脚架尾电机座是3d打印的,大脑飞控则是亚拓150的,主电调xp12a,尾电调xp7a。

网友A:
这个组合水准,,一般人拍马不及啊,话说尾电调是不是3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合水准,,一般人拍马不及啊,话说尾电调是不是3a就够了?

3a感觉有点勉强,我怕烧了

网友B:
亚拓150x我收藏了两套全套新机,至今未爽飞,还要连蓝牙设参太麻烦了,我喜欢傻瓜式才频就飞那种,亚拓机怎么对频都要琢磨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亚拓150x我收藏了两套全套新机,至今未爽飞,还要连蓝牙设参太麻烦了,我喜欢傻瓜式才频就飞那种,亚拓机怎 ...

对频跟伟力k100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150x我收藏了两套全套新机,至今未爽飞,还要连蓝牙设参太麻烦了,我喜欢傻瓜式才频就飞那种,亚拓机怎 ...

手机调参很方便,因为不用调遥控器了,像我这种水平的其他参数默认就行了,感觉比别的飞机都方便,伟力k100买个新控回来还得研究半天呢,没有150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频跟伟力k100一样吧

150dfc直接对频伟力X6控勉强能飞,150x用的好像不是同一种协议对频不了,我有配套的A10控看起来挺精致的比D7E高档点,AFD什么的(协议

网友:
棒,期待后继更好的试飞数据。和3D视频.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目前就是锁尾有点问题,有时候尾巴轻轻摆动,有时候很正常,还有时候打升降副翼舵的时候会颤抖一下。

网友D:
多大推力?飞机放称上,负螺距,有多少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推力?飞机放称上,负螺距,有多少g?

最大功率大概300g左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大功率大概300g左右吧

很强劲啊,120只有200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强劲啊,120只有200g呢

电机动力是过大了,我油门限定了,240g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动力是过大了,我油门限定了,240g就差不多了

多大线?绕了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线?绕了多少圈?

0.28mm15圈三角绕法

网友E:
0.28线能绕下1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8线能绕下15圈?

能啊,华科尔120电机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