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喜讯,OPENTX中文菜单即将到来

楼主(2020-06-23):
刚刚联系OPENXT作者,询问中文菜单的事宜,作者回复:最早在2.4之后会加入中文,起码不是说无计划,哈哈

作者在JUMPER T18的帖子里回复(最底部):
https://github.com/opentx/opentx/commit/2d01916055a8654f1ae44e3d574464b3de0c77cb

网友:
之前已经扒出来了,倒是T16,X10S这类还好,像x9d x lite这类我感觉应该挺费眼睛的

网友A:
t12和x7  x9d液晶点阵屏幕估计还是够呛,菜单行列太多如果换成中文显示需要的分辨率要翻倍才行

网友B:
opentx的系统,会用的人不需要中文,不会用的人翻译成中文也还是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ntx的系统,会用的人不需要中文,不会用的人翻译成中文也还是不会用

说的一点没错

网友:
说真的O系统太强大了,强大到很多人一辈子也只用到其中一两成功能,但一旦有新的需要它会立马满足你;所以自我分析我还是选择D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12和x7  x9d液晶点阵屏幕估计还是够呛,菜单行列太多如果换成中文显示需要的分辨率要翻倍才行

其实像X9D的屏幕真寒酸,看上去挺大块的,其分辨率低的可怜,一格一格的小方块;厂家为了成本,也为了后续大家换控,就没换上高分辨率屏幕,刚刚够英文用,我不信当时设计人员没有考虑到后期中文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像X9D的屏幕真寒酸,看上去挺大块的,其分辨率低的可怜,一格一格的小方块;厂家为了成本,也为了后 ...

因为这项目也是前不久才添加了这个信息不是,硬件设计是很早就开始了不可能短时间内可以变动, 除了t16以上那种彩色大屏估计其他点阵液晶的遥控器短时间内用不到中文版opentx了,不过习惯后也无所谓啦常用的功能基本都搞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ntx的系统,会用的人不需要中文,不会用的人翻译成中文也还是不会用

哈哈精辟,会用的早自学或者看说明搞明白了,没有基础给了中文也要摸好久,估计还会因为用词翻译问题导致查找相关资料遇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