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85的朋友们,给你们推荐一个螺旋桨

楼主(2020-06-24):
银燕的avan blur2寸桨
声音更小,性能更好,比原装的桨好用多了,原装的桨太软了

网友A:
记下了,感谢。新手感觉不出软硬,只是抽筋有点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下了,感谢。新手感觉不出软硬,只是抽筋有点头疼。

是不是PID没有调好?出厂设置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下了,感谢。新手感觉不出软硬,只是抽筋有点头疼。

不知道你啥飞控,我用的格普的飞控,还没发现抽筋问题。
我自己组的2s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啥飞控,我用的格普的飞控,还没发现抽筋问题。
我自己组的2s配置

我买的套机,通病,没法,经常出现翻一半了然后飞控抽,然后怼地下了,所以基本都是绕绕树啥的,不乱折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ID没有调好?出厂设置不行吗?

套机,默认参数,通病,偶尔飞控会抽,原因不明。

网友:
抽的我都把它当装饰了

网友:
我这边大油门带一点roll方向的转弯 容易失控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2021-03-17):
引用 网友A:
套机,默认参数,通病,偶尔飞控会抽,原因不明。

是不是LDARC 25.5 AIO一体飞塔F411E13A 这个飞控,我翻滚时也会失控,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LDARC 25.5 AIO一体飞塔F411E13A 这个飞控,我翻滚时也会失控,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