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3s锂电池坏了一片。修复!

楼主(2020-06-25):
我的这个某牌金皮3s电池,用了7年了,前一段时间终于坏掉了其中一片.电压只有0.2伏了,用了好多架飞机的电池了,还能服役。有感情了,诶!舍不得扔啊。

扒皮拆开了,是这样子的。三片电芯正极负极正反结合在一起的呢。是不是有点像夫妻?哈哈,密不可分又如胶似漆的?

分开以后的样子,好电池说,你走吧。你已经被吸干了!用刀切开坏掉的平衡头。

切开坏掉的电芯。好电池说。快走吧,下次投个好胎!

电络铁分离坏掉的电芯上面焊接的正极电线。然后焊接到紧接着那片电芯的正极上。好电池说,我去,吸干一个又来吸我了。

焊接好了以后的样子,是2s的,手边没有单片电芯了,而且我新机打算用2s的换大桨高舵效飞一下。就2s好了。如果有电芯区分正负极后焊接上去就修复成3s了。

接下来,头尾用电工胶布包裹。

电池热缩膜套上,打火机上。哈哈缩的不够好,老手别见笑哦。

这是接下来要搞的4s电池,也是坏掉其中一片。搞成3s继续服役。

楼主:
眼熟吗?哈哈刚才的4s电池把金皮包上了,这真是一点都不浪费啊。

网友A:
别误导别人,一般人这样操作很危险的,特别危险!建议准备高温胶带,动哪个焊点就把其它焊点包好,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实际操作中很多意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误导别人,一般人这样操作很危险的,特别危险!建议准备高温胶带,动哪个焊点就把其它焊点包好,千万别抱 ...

首先这可不是教学贴,发个焊电池贴也能误导您?焊个电池都这怕那怕的啊。那身上绑着涡喷做验证人形飞行的那不是更误导人了。哈哈。这是论坛,大哥。就是交流各自经验的地方,有好的方法请畅所欲言,如果连发个技术贴都各种顾及,那么技术怎么交流,互相之间怎么学习?
还有啊,我发帖子有时候纯粹是为了记录自己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时间跨度太大了。有时候长时间不用的手艺都会忘记了,我要趁手熟的时候,留下印记,为以后的自己需要做准备。如果误导了哪位,请自觉飘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老手,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相信你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自己安全细节,
      您也别误会,我只是占个沙 ...

实在是汗颜啊,没有包裹胶布。胶布包裹是个万无一失的好方法,学习了。安全无小事。我可能是皮了。有时候飞久了f3p室内机也是这样,换了电池就直接上了,连舵面都不查了。有时候机翼都裂开一半了还是继续上。以后要更加注意了。多谢。

网友B:
旧电池只能减少,例如4s减掉坏的改成3s或2s。别想换上一片好电芯,这样你话反而影响其它好的电芯,电池组2s以上每片电芯都要配内阻,容量,甚至工艺批次。任何事别看表面要做到极致才是品质!

网友C:
.................................楼主有点秀啊,别的我不在意我就在意那块用了七年的电池,这质量不要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点秀啊,别的我不在意我就在意那块用了七年的电池,这质量不要太 ...

花牌金皮电池,13年模友之家买的。被我3s改成2s了。以前的话还能拿来飞飞kt机。现在没心情飞kt机了,暂时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池只能减少,例如4s减掉坏的改成3s或2s。别想换上一片好电芯,这样你话反而影响其它好的电芯,电池组2s ...

说实话啊,固定翼。特别是泡沫的。放电c数要求不那么高的,加个片把电池进去一样飞的。不但这么新旧搭配干过,我还把花牌和格氏的电芯焊一起过,照样能飞。我飞90e3d固定翼,一组4200的3s一组2700的4s。串联后一样整上了飞的。可能你会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是他们这些电池充电都是用una9单个电池的充电,至于你用的时候和什么电芯串联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的对吧。手边没那么合适电池怎么办啊?想办法改呗。我这是一家之言啊。说的比较直接,别介意。对了说一下,楼主是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毕业的。可能对于我来说小ks的玩意儿,对大家不一定好。电池,特别是锂电池,还是有一定风险,不是专业人员不建议自己组装电池啊。

网友D:
和楼主握个手,我的花牌也是2013年的,还有好几块在服役,其中3s的拆开重组过,6S4200的内阻升高了,飞90涵道还行比2017年5200达普强。也不知道是咱俩会用还是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握个手,我的花牌也是2013年的,还有好几块在服役,其中3s的拆开重组过,6S4200的内阻升高了,飞90涵 ...

花牌金皮那种电池,我用过最好的最耐用的电池。循环次数绝对超过500次了,还能飞飞固定翼的小板机。真心值。只是现在吧花牌也聪明了,把好电池c数标老高。用着和金皮电池一样的。只是身边有几位朋友买到花牌的低c电池,说是用着很普通,没觉得能暴力放电。我买的是85高c的,真心还是那个花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老手,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相信你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自己安全细节,
      您也别误会,我只是占个沙 ...

完全同意,试过换手机的电池,镙丝刀一翘出来马上起火喷烟,掉地上一直喷火,没试过的人完全想像不了的情境,电池真的非常危险

网友:
软包电池,现在白送我也不要,尽量玩油动的,或者用18650代替,太危险了

网友E(2020-08-06):
哈哈,跟我一样,我也是拆了一片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跟我一样,我也是拆了一片继续用

拆掉一片,完全可以的。
来自微站

网友:
经常这样干,包括我的和给朋友帮忙的,只是都是换坏的,保留3S。

楼主(2023-05-17):
还有朋友飞固定翼吗?诶!越来越少人飞固定翼了。我从90年代入了小学的航模班自己做些轻木橡筋动力飞机后就迷上了固定翼。然后到2011年才真正去了遥控电固

网友:
电池摔变型,几乎就没啥用了,轻微弯曲都无大碍。

网友(2023-11-24):
用了7年,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