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能否用在穿越机上

楼主(2020-06-25):
北斗能否用在穿越机上

网友A:
好几个月前已经尝试过了,实际上现在大部分GPS模块都是支持多个系统的,美国的GPS,俄国格洛纳斯,欧洲伽利略,北斗甚至印度的啥玩意.
比如最常见的BN220,支持美,俄的两套,动不动搜到10几颗星,一般都有好几颗是俄罗斯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用俄罗斯卫星定位。

用过2个国产模块,号称精度2米(静态时候确实OK,要注意是静止,放在自家阳台上,飞起来移动是两码事!),支持GPS,格洛纳斯和北斗,虽然能连上能定位,但一飞起来就飘出几十米误差,方向随机指示。反正我的替换尝试失败了。本来是想写点关于GPS的,但尝试失败没有结果。放弃。
选择接收哪个系统的卫星是可选的,协议格式也都是通用的。但个人觉得可能是相对于常见GPS的天线,北斗的频率太偏,搜北斗的效果很差,
要想用北斗,厂家还需定制优化,个人则要有吃螃蟹精神,拿自己的钱尝试市场上的各种模块,也许有合用的模块。

网友B:
穿越记有几个装G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月前已经尝试过了,实际上现在大部分GPS模块都是支持多个系统的,美国的GPS,俄国格洛纳斯,欧洲伽利 ...

你用的是那個模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记有几个装GPS的

我說北斗

网友:
gps用FTDI连接器连电脑,用u_center设置,开启beidou,具体过程自己查,m8n是可以开启的,7N和6M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那個模塊

你这是想绕坑么? 是两个30,40块钱的模块,具体型号忘了,感觉主要看芯片。

另外查看BetaFlight的代码,目前版本是不支持北斗的 (默认不开,也没有界面配置)。

别的部分不敢评论,但GPS处理这块,BF的开发者很拿来主义,就是把串口上抓包保存下来,然后代码里直接拷贝当命令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