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后屁股一颠一颠的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5):
如题,速度起来之后上下颠得很厉害,转向舵都完全颠出水面了,平均每秒颠三次左右。
配置:风动虾,6寸三叶桨,朗宇2216,1400KV,60A电调,用3S电池全油门就开始颠。
调节过转向舵的角度,锐角、直角、钝角都不行。

网友:
重心前移一点

网友:
风油虾不懂。以为是普通的虾船了。

网友A:
桨不小吗,1400kv能用8~9寸桨,6寸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不小吗,1400kv能用8~9寸桨,6寸效率低。

三叶的,还好。主要想让电机有一个较小的负载

楼主:
谢谢。回头我改进一下试试。我用的JX6221舵机,而且放的位置很靠后,很可能导致船的后半部分模态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