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喷漆遮罩好办法

楼主(2020-06-25):
飞机机身炸坏了,又买了个白板机身,自己喷了涂装,但是颜色交界处线条不好,容易串色,用的报纸遮盖,不敢用胶带怕粘漆,但是贴合不好,交界处线条不明显,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如图中所示,颜色交界处线条太难看了,有什么好方法,贴合的紧,又不粘漆

网友:
用纸胶带。没问题的,粘不掉的

网友A:
你还改了减震,这架飞机降落确实是跳跳机

网友B:
模型遮盖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遮盖带就好

谢谢建议,才发现有这好东西,另请问泡沫上的喷的水性漆怎么才能附着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改了减震,这架飞机降落确实是跳跳机

确实很跳,我都是关油飘降

网友:
分色纸。。五金店有

网友:
泡沫机好像需要用东西把表面的脱模剂洗掉,喷漆才好看,才牢靠。我也是听说的。没有实践过。你可以翻下老帖子,有个模友分享过泡沫机喷漆教程

网友:
对,有个非常详细的白板机帖子,介绍各种脱模剂,还有加强附着可以喷3 m77胶打底,不过机身表面就不光滑了

网友:
我是这样的,如果怕粘漆,我在一条遮盖带上喷漆,然后贴在漆的边缘,代替贴纸,效果极佳

网友:
EPS的材质遮盖带也会粘,FMS的飞机不会

网友:
喷漆遮盖一般都是用美纹纸胶带

网友:
喷漆用纸胶带

网友(2020-07-29):
楼主,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美纹纸,撕美纹纸的时候,红色油漆就被带下来了。而且油漆附着力不好,指甲一扣就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