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飘飘《调试好,有飞行视频》

楼主(2020-06-25):
第一次做无副翼的飞机,尾舵也第一次用的扭簧。翼展88厘米,200克。1306电机,4寸桨,5克舵机,2s800电池可以飞25分钟。这两天还没调试好,直接上图,希望大家捧捧场,打打气    飞机已经调试好了,试飞视频贴上,谢谢诸位模友抬爱

网友:
来给你打打气~

网友A:
太帅了,看来扭簧结构成功了,恭喜恭喜,另外这机翼上翘的太骚了

网友:
为啥要做弯滴?

网友:
学到了,上翻角可以用拉线

网友:
这个应该轻飘飘很好飞的吧

网友:
尾翼一根碳杆连接,小心震颤

网友B:
这颜色和造型,都很和我心意,无副翼适合微风飞行,姿态和操作还是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颜色和造型,都很和我心意,无副翼适合微风飞行,姿态和操作还是挺有意思的

感谢大佬鼓励飞了两天,竟爱上无副翼了,别有一番乐趣。上个视频看看。低空随意飘,降落靠手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帅了,看来扭簧结构成功了,恭喜恭喜,另外这机翼上翘的太骚了

原来这种飞机,舵只要一丁点力量就行了,之前害怕扭簧太软了,现在反觉的舵机大了,3克舵机就够够的了

楼主:
听说弧形上反性能完美,吃个螃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种飞机,舵只要一丁点力量就行了,之前害怕扭簧太软了,现在反觉的舵机大了,3克舵机就够 ...

扭簧在慢速机上是个好东西,还没有虚位,对舵机要求也不高

网友:
很休闲的小飞机

网友: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飘飘 好飞的很

网友(2021-04-29):
有图纸么

网友:
用的什么材料,多厚的,看着不像KT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