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X掉水田里了!!!

楼主(2020-06-25):
电调用的好赢120a,先飞了2块男爵电池好好的,一直在练习彩虹,第三块新的电池首冲首飞,坚持了2分钟突然失去动力,掉田里了!作为新手,突然失去动力有点措手不及,算平稳降落到水田里吧,然后拿到飞机电调一直在滴滴滴报警,听说是电调保护了,今天天气确实很热!可惜我的新电池,有一点进水,不知有影响吗?日后再看吧!

网友:
建议把电池的热缩护套剪开,晾干,应该还能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晾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晾干就行

网友A:
原装的100A是容易保护的,我是换的120A,做工没有原装红色好,

网友B:
没有大炸,已经很好了!

网友:
虾得我赶紧换了个200A

网友C:
建议电调设置改成"软关断"这样过热保护不会马上停,会保持一点点动力足够飞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100A是容易保护的,我是换的120A,做工没有原装红色好,

我也有同感,亚拓这个100a做工明显好,线也粗,散热片也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大炸,已经很好了!

中山兄,水田是个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调设置改成"软关断"这样过热保护不会马上停,会保持一点点动力足够飞回来

怎么设置呢,现在有阴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100A是容易保护的,我是换的120A,做工没有原装红色好,

我用的不是原装100安电调哦,换的好赢1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呢,现在有阴影了!

忘了,哈哈哈,只是昨天我飞就过热保护过一次,然后电调一边滴滴滴的慢响,一边就剩下15%~20%左右的动力了,但慢慢悬停飞回来完全够了。我好盈120,升级了最新程序,tg改550,上去侧摆1分半就歇菜了。但我齿比没弄对,转速过高了。你接电脑好盈程序里有个‘软关断’,具体在哪忘了,来来回族就那么几个选项很容易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哈哈哈,只是昨天我飞就过热保护过一次,然后电调一边滴滴滴的慢响,一边就剩下15%~20%左右的动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ft cut o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么?能帮忙看看装多大电池后,起飞重量是多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么?能帮忙看看装多大电池后,起飞重量是多少么?

炸水田没坏,炸鸡时用的富力6S 5000毫安电池

网友E:
运气不错了!掉水塘里损失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气不错了!掉水塘里损失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