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敬意,端午节快乐!

楼主(2020-06-26):
端午节用什么方式祝福模友呢,谨献上炸机一份,不成敬意,祝大家快乐

网友A:
炸得好猛!
慰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得好猛!
慰问了!

谢谢祝福,下次再炸得高大上一些,这次有点匆忙。

网友:
模友有心了

网友:
常规炸法

网友B:
你该说:值此佳节,向屈大夫的忠魂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说:值此佳节,向屈大夫的忠魂致敬

有道理

网友:
正常操作,炸过470几十次

网友:
估计轴承也要换了,太惨了

楼主:
分神了,第一次如此严重。

网友C:
我用实际行动慰问楼主,顺便问一下470横轴长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实际行动慰问楼主,顺便问一下470横轴长度多少?

炸后还没来得及打理,拆后立即告诉你。

网友:
楼主端午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实际行动慰问楼主,顺便问一下470横轴长度多少?

大约60.65mm,辣鸡卡尺仅供参考。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约60.65mm,辣鸡卡尺仅供参考。

收到,感谢。冰人X3的横轴就是差不多这么长,就是不锈钢太软了。我要改用亚拓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