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线模拟器

楼主(2020-06-26):
来论坛学习有一段时间了,看了不少大佬们的精彩教程。下载了LITTOFF进行练习,也买了模拟器的加密狗,但都是有线的。现将自制无线接入分享给大家,我先扔块砖,有玉的尽管砸过来。
下面是无线接入与转接到眼镜的材料清单,全部来自马云家,供参考。

使用上图中的元件,按下图接好。
在百度中搜SmartPropoPlus(国外网站下载较慢,下面是我提供的百度云地址),下载安装。将3.5的音频插头插在话筒或line in接口上,接收机与摇控器对频之后,进行liftoff即可进行设置了使用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8ZsqK9qe9_rxftqIbW9cw
提取码:broo

为了真实模拟,我还将liftoff的信号转到眼镜上,使用了下列的元件

首先图传选择为5V可供电了,这样不必再为图传专门供电,打开HDMI2AV的盒子,找到视频输出与正、负极供电,对应接到图传上,用热熔胶将图传粘在盒子内即可。将HDMI2AV通HDMI与显卡的HDMI接口接起来,电脑就认为多了个显示器,将运行的liftoff拖到这个显示器上,就可以用眼镜来看画面了。
最后提示下,可以将接收机用锡纸包起来,仅将天线留在外面,可有效避免干扰。

网友A:
将接收机用锡纸包起来??要先包個膠,絕個緣先吧?  不然錫紙直接就幫你燒掉你的接收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接收机用锡纸包起来??要先包個膠,絕個緣先吧?  不然錫紙直接就幫你燒掉你的接收機了。。。

先加热缩套管,再包

网友:
高端啊~~ 这个方法挺不错的

网友B:
好实用的改法,非常感谢。请教一下,HDMI2AV的电路板,在不插usb供电线,只插入hdmi信号线输入时,从哪里能取到+5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实用的改法,非常感谢。请教一下,HDMI2AV的电路板,在不插usb供电线,只插入hdmi信号线输入时,从哪里能 ...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应该有+5V的点,不同的HDMI2AVI的板子不太一样。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将图传、接收机全部放在HDMI2AV里面的,在壳子上装一个3.5MM的音频插座,那个板子的+5V点就和前面的不一样,只插HDMI就可以供电,图传上好像有条纹影响,外接供电后,条纹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应该有+5V的点,不同的HDMI2AVI的板子不太一样。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将图传、接收 ...

对,不外接5v有干扰纹,一开始以为是电磁干扰,后来发现接电后画面很稳定了,你的全集成到一个盒子里的思路很棒,反正都需要取电,省一个usb公头,集成度更高了

网友(2020-08-03):
你好,改图传的图可以发下吗?好像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