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x4配4通道 怎么接线

楼主(2020-06-26):
trx4的两个差速舵机。一个换挡舵机怎么接到4px遥控器上。是不是需要用y线把两个差速舵机并联。并且还要把其中一个差速舵机改为反向

楼主:
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应该只能用Y线(并联舵机还要看用f家的什么接收,不排除电流不足导致烧舵机),4px是4通道,油门、转向、波箱、差速已经4个通道了,所以排除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能用Y线(并联舵机还要看用f家的什么接收,不排除电流不足导致烧舵机),4px是4通道,油门、转向、波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