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诡异的问题

楼主(2020-06-26):
炸鸡了,先上图,很不可思议,第一个起落,全油门通场,倒飞,侧飞,都没问题,大概两分钟后吊机,断断续续吊了三分钟左右,推油没反应,而且发动机动力严重下降,立马改平,准备油耗光后迫降,刚对准跑道,发动机熄火,熄火咱也不怕,这个飞机百分之八十的把握能无损迫降,诡异的事情来了,推杆俯冲获取速度,差不多了拉杆,特么飞机没反应,然后听到砰的一声,随后抽了自己一个巴掌,后悔电池没带,飞机上用的电池是三年前的电池,从来都不保养,现在用来做火头电源的,后悔发动机舵机用的power hd的舵机,其它地方都是f舵机就它疏忽了,当时心里难过极了,炸鸡无所谓,但是炸了这架接受不了,到场一看,差点蹦起来,轻微伤,油箱破了,电池仓破一点,机头上啃一嘴泥,其它无损,我想应该是最后阶段飞机肯定是改平重降,否则不会这么点伤。问题来了,事后检查,不是电池问题,油门舵机推到底,发动机风门关死,油门舵机确实是挂了,地面测试舵机每个舵面正常工作,但是确实俯冲之后没拉杆没反应,接收机低功率模式拉距也很正常,前两天一架3a练习机也是降落对跑道,在大油门情况下螺旋坠地,舵机没有反应。接收机问题也应该没有,3a练习机用它飞了好几十起落后炸鸡,移植到吉比上来飞了也有十几个起落了。

网友:
传说中的失控?

网友A:
估计先贫油,然后失速坠机。

网友B:
我说,该换遥控器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晒遥控得炸鸡奖励。

网友C:
飞行过程中舵机电流会比地面静止时大,因为有风压,可能你的旧电池在天上掉电严重导致接收机重启,落地后电流小了又正常了

网友:
Hd power这个舵机我用过,好端端的就坏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过程中舵机电流会比地面静止时大,因为有风压,可能你的旧电池在天上掉电严重导致接收机重启,落地后电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该换遥控器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晒遥控得炸鸡奖励。

jr铁粉,晒的是jrxg11mv手上还有一个jrxg14,接收机也全是jr原厂,不想换控,关键没钱,换个f控加七八个原厂接收机估计没有个六七千拿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过程中舵机电流会比地面静止时大,因为有风压,可能你的旧电池在天上掉电严重导致接收机重启,落地后电 ...

对,您这么说我也觉得很有道理,手上三块2s锂电,一块双天1800一块双天1300一块格式1300,三块电池应该有两年了,使用不多,尤其是双天1800电池就用过一次,以前出勤频率低,今年出勤频率比较高,现在发现每块电池飞三四个起落后拨动摇杆看控上回传电压都会瞬间掉0.2伏左右,刚充完电的电池不会掉电压。以前飞汽油机用的双天双路bec两块电池供电,6个高压数码舵机,两块电池能飞一下午,现在模拟舵机几个起落都担心的不得了,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先贫油,然后失速坠机。

这个飞机不发动的情况下把它从三楼丢下来都能安全降落,我从来就没见谁飞板机失速的

网友:
该换F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鸡

确实好飞,绝版了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C:
飞行过程中舵机电流会比地面静止时大,因为有风压,可能你的旧电池在天上掉电严重导致接收机重启,落地后电 ...

同意,应该是低电压然后接收机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