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尼龙齿轮如何修补

楼主(2020-06-26):
家里的铣刀几百把,
都是西南的几元钱一把那种,
不是很耐用,
最近试着用常熟丰牌的,
原厂出的侧刃居然没法用,
顶刃的刀尖部位居然倒角的,
也确实耐用些,
我就试着把旧铣刀磨完了,
也刀尖倒个小角试试,
面铣确实耐用很多,
今天先钻孔然后铣刀扩孔,
我就用这个铣刀扩孔,
结果倒角的铣刀会比没倒角的容易卡死,
结果把铣床给折腾出问题了
25LV铣刀扩孔时 卡死,然后齿轮发出噪音,加了黄油还是没用,
厂家客服提醒说是齿轮磨损了,
让我拆开顶部一个大铁块,
拆开看电机上有个铜齿轮没问题,
对应的大齿轮磨损了几个齿,
那个大齿轮是49.5直径,内径15,,键槽5,厚度10
37齿的,看着是个铁的,
但客服提醒这个齿轮是尼龙的,
为什么用尼龙的,
主要是为了保护电机的铜轮,

厂家端午放假,25元一个齿轮要下周一才能发货,
这两天我就没法用了,
厂家说齿轮磨损也是能用的,就是噪音大一些,
既然是尼龙的,那就不怕损坏电机铜轮了,我仔细观察,
尼龙的磨损不是碎屑断下来,而是卡在齿边上的凹槽里,
就用小刀把凹槽清理了一下,装机后能正常用了,声音也柔和,
不耽误使用,等下周更换新的,
这个磨损的齿轮应该可以修,是一种灰色材质的,
不知道用什么焊条,多少温度可以粘上去家里有细嘴热风枪和很多旧尼龙齿轮,准备融化了粘上去试试
有经验的说说?
还有我看论坛很多改成皮带传动的,
我看更方便是直接用联轴器把电机和这个齿轮轴连一起,
就是没有齿轮就缺乏保护了,

网友:
尼龙的齿轮很多工业机械设备也在用,比如行星齿轮,两个铸铁齿轮中间夹一个尼龙齿轮,我认为两个好处,第一,磨损,有的地方打润滑油不是很方便,中间用一个尼龙齿轮可以保证三个齿轮几乎没有什么磨损,第二减少噪音,只有齿轮在轴头滚动声音,而没有三个齿轮互相摩擦共振的声音。尼龙齿轮缺齿好像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A:
这个还是买个好,毕竟要受力的东西,焊的结实吗,能保证齿轮咬合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买个好,毕竟要受力的东西,焊的结实吗,能保证齿轮咬合没问题吗

得,我干脆买两个备用吧,这东西保护电机的,

网友:
我倒是觉得这个齿轮应该换成青铜的,电机应该靠电气保护来保护而不是靠机械,齿轮传动首先考虑的是传递功率和扭矩,然后是精度,噪音等。

网友:
电机和轴直连肯定是不行的,看那个齿比,扭矩要下降好几倍

网友B:
不是尼龙,是pom 塑料,也叫赛钢。用这个一是保护铜齿,主要为降低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尼龙,是pom 塑料,也叫赛钢。用这个一是保护铜齿,主要为降低噪音。

pom 塑料熔点175度,家里有这种棒材,可以试着用细嘴热风枪焊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m 塑料熔点175度,家里有这种棒材,可以试着用细嘴热风枪焊接下,

有那工夫不如找块厚铝板铣个支架改成皮带传动的。一劳永逸。用多楔带轮传动噪音小一个数量级。永不扫齿。或者装800瓦缝纫机伺服电机用O型皮带轮传动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那工夫不如找块厚铝板铣个支架改成皮带传动的。一劳永逸。用多楔带轮传动噪音小一个数量级。永不扫齿。 ...

请教您知道哪个帖子有介绍怎么改皮带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工夫不如找块厚铝板铣个支架改成皮带传动的。一劳永逸。用多楔带轮传动噪音小一个数量级。永不扫齿。 ...

我看过论坛改皮带轮的帖子,都是直接把测速装置给拆了,
感觉测速装置对我还是有用的,
还有缝纫机的伺服电机750W,我买了一个做砂带机的,
按体积来看比这铣床原配的1000W电机,
小的一半体积,倒是机床用的无刷电机1100W套装,
比较适合,我没改是没到那一步,
改了看着就是个破床了,
这铣床用了5年了,
也不过换个齿轮而已,
再买两个备用轮子,
用满10年再改不迟,
或者等驱动器坏了再改
以前钻孔啥的都不用台钻,
一直用铣床钻的,
以后钻孔用部分台钻,
可以增加些铣床的寿命,我算是知道了,为啥那些有铣床的还在DIY小铣床,
有的工作室有好几台铣床,
就是怕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一台坏了耽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论坛改皮带轮的帖子,都是直接把测速装置给拆了,
感觉测速装置对我还是有用的,
还有缝纫机的伺 ...

确实是不漂亮了。等电机驱动烧了再改不迟。好像那些改的很多都是电机坏了才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知道哪个帖子有介绍怎么改皮带传动的?

我没铣床没改过。你搜搜网上那些自制铣床的看看就会了。不行看看台钻的皮带传动装置不就明白了。

网友D(2020-10-06):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知道哪个帖子有介绍怎么改皮带传动的?

我的25铣床刚改完皮带传动,噪音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5铣床刚改完皮带传动,噪音小多了。

目前的我的25LV是这样,
买了两个备用齿轮,但是也没换上去,
还是用的原来磨损的齿轮,磨损的齿轮自从把多余的部分去除后,虽然缺失了一些,还能继续用,
我在车库对噪音无所谓,还准备把带锯换成钢材切割机呢,带锯切割太慢了,而且最近2次买的带锯条都不太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我的25LV是这样,
买了两个备用齿轮,但是也没换上去,
还是用的原来磨损的齿轮,磨损的齿轮自从 ...

对噪音不在乎就无所谓了,我也备用了2个齿轮,是机器箱体里面的连体齿轮,POM材质的,现在不用了,外面露着的这个齿轮我的是钢齿轮。不过改完了噪音小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25铣床刚改完皮带传动,噪音小多了。

上图看看呗,我也想改。电机,皮带轮等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图看看呗,我也想改。电机,皮带轮等配置?

电机没动,皮带轮用3M同步带轮,小轮24齿,大轮90齿,这样转速还是16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机没动,皮带轮用3M同步带轮,小轮24齿,大轮90齿,这样转速还是1600。

多谢啦!
原有有刷电机有点吵,我也想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啦!
原有有刷电机有点吵,我也想换。。。

主要是原来的齿轮噪音,我的铣床在铣材料的情况下,电机输出功率越大,噪音越大。换皮带后小多了。我还加了一个电流电压表,这样能看出电机负载情况,不至于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原来的齿轮噪音,我的铣床在铣材料的情况下,电机输出功率越大,噪音越大。换皮带后小多了。我还加 ...

我的噪音感觉一点不大,除非用2-3毫米铣刀,转速调高了有点噪音,用5毫米以上铣刀,完全能接受
我买齿轮时还买了备用碳刷,结果原机碳刷磨损非常小,根本不用换,按我的使用量再用几年没问题,
这电机就是散热不太好,连续使用半小时就有点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图看看呗,我也想改。电机,皮带轮等配置?

楼主:
这个真不错,改动很小,这个测速头叫啥名字在哪里买的?是用小磁铁测速吗?测出的速度和原来的一样吗?原来的是一圈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错,改动很小,这个测速头叫啥名字在哪里买的?是用小磁铁测速吗?测出的速度和原来的一样吗?原 ...

转速表叫RC41B,tb上一搜就能找到,50多元,测的速度和原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表叫RC41B,tb上一搜就能找到,50多元,测的速度和原来一样。

这不错,以后车床啥的也能安装,只要找到直流电8-24V的,就行,你的霍尔感应头咋和TB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错,以后车床啥的也能安装,只要找到直流电8-24V的,就行,你的霍尔感应头咋和TB的不一样

一样的,店铺有两种转速表,我买的是其中一种,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