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0-06-26):
问一下各位1406,2600kv值,大概用多大的桨呀,打算当固定翼使用

网友A:
4寸3叶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3S用5030桨,2S用603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寸3叶桨一点问题没有。

感谢告知

网友:
选桨不光看电机。
理论上您的1406 2s 3s都可以上到5寸桨。
但是也要看您飞机的翼展。
桨越大反扭也越大。
在取得您期望的拉力下,对电机负载越轻才最好。
我也是新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2021-08-06):
1406 2s 3s都可以上到5寸桨,但对电机负载越轻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