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尾中联上的机米螺丝 被拧毛了 怎么取下来呢

楼主(2020-06-26):
尾中联上的机米螺丝 发现有可能没拧到位 用1.5的内六角拧 打滑 后来用斜口钳想夹住机米螺丝拧 哪知道比较软 都拧毛了 现在1.5内六角都进不去 这怎么能取下来呢 请各位支招

网友:
3mm鑽頭伺候
攻4mm牙

网友:
卖非标1.6内六角试试。前提要加热到位才拧

网友:
淘宝有那种小钻头,能直接在螺丝中间打个眼取出来的

网友:
淘宝有取断头螺丝的小钻头,不过那个得把螺丝头彻底去掉,还得搭配扳手

网友:
中联,尾轴,一起换了。。

网友:
电火花取丝机伺候

网友:
EIGHT 1.6mm螺丝刀安排上

网友:
这就尴尬了  你还是换中联比较舒服。。。。

网友:
RJX有1.65的内六角

网友:
夹在台虎钳上,先用打火机将螺丝加热30-40秒,然后快速将1.6的内六角用锤子敲进去再拧,如果是因为螺丝胶的话这样应该可以下来,再不行就没办法了,只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