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kyhunter加个腿

楼主(2020-06-27):
使用最近流行的开头,疫情在家比较闲
喜欢地面起飞感觉,给skyhunter 加了个腿,不多说,看图就能明白。
点击此处可获取 stl 文件

网友A:
请问可以分享打印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分享打印文件么?

不过我还没有试飞,在手上殿了下感觉轮子有点靠后,不知道容不容易把鸡头拉起来。我先看看有什么办法分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还没有试飞,在手上殿了下感觉轮子有点靠后,不知道容不容易把鸡头拉起来。我先看看有什么办法分享 ...

没问题的,我之前用钢丝做过一个起落架,但是不能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之前用钢丝做过一个起落架,但是不能转向

原文添加了链接

网友B:
这都几月份了,还用这个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几月份了,还用这个开头。

哈哈哈,确实是当时做的,拖到现在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文添加了链接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