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娱自乐系列之30e 540(迟到了很久的30e)

楼主(2020-06-27):
上次的自娱自乐帖子预告的是毒蛇v2,但其实是停工了,直到今年3月份直接修改成v3版出图了,更加漂亮,也更加好飞。

有模友发了帖子,我也就不再发帖了。
其实中间那段时间停工,是因为我对涵道又没了兴趣,继续我的3d机去了,画了50e的laser和30e的540。

木制结构多的是50,下面的是30,50e还没装,先装了小的30e,断断续续,终于把30e装好了。直接上完成图。

这个30e主体设计风格是我以前设计的15e 540的延伸和改进,因为当初发15e 540帖子的时候说过会出v2和放大的30版本。只是没过多久ft就出了540,所以那个计划就搁置了。ft540我做了3架,自己飞了两架,优点缺点我自认为已经吃的很透,所以就觉得从头再建模做一次,设计个更加优秀的kt机30e,参考ef540的造型,用我以前的15e 540起落架设计思路,加ft540的电机架及机翼可拆结构,完成了我这款机子。做过ft540的都知道,那个机翼可拆不方便,而且很容易上到kt,而且还费劲,并且由于碳杆位置,还会阻碍电池安放位置,我在1米1的ft540做了改良,但是整个碳杆拉皮筋去卡住,还是不方便,这次改成挂钩形式,安装方便多了。

当初在原大ft540上验证过的那种挂钩形式,只是要强度就得上粗钢丝弯挂钩,刚好那段时间看到了鲁班锁的样式,所以想了想做了上图的挂钩,切割好后简单上胶就能卡住,省去了弯钢丝的费劲。

这是改良后的机翼固定方式,方便多了。
起落架固定方式用的我设计的第一台15e 540那种支撑形式,层板夹内外kt,长螺丝贯穿,安装也省事。

电池下方是电调,留有进风口,机身底部有开孔,进风出风顺畅,保证电调温度和座舱盖不被气压掀开。

做了翼根,一是可以卡住主翼不左右移动,二是吊机的时候副翼不影响气流,保证尾舵舵效?(这个是我看成品30e以上都这么做,自己想到的气动原理,不知道对不对)
这次也给尾舵上了双球头拉杆,因为前阵子改车,有买到的可用的。

总体,这个机子能说的点就这么多,看着自己设计的飞机从建模图纸到实物,真的是丰富的满足感。

对了,最后说下配置,设计初就已经明确,朗宇2820 920kv,4s 2200电池,omg 40a电调(这个我用来做抗压测试的,知道用小了),omg ramc3舵机,因为整机用的泡沫胶,整机起飞重量出乎意料的轻。

比商品机还要轻,这是我做过的3d机里对起飞重量最满意的了。
后面如果情况允许,还会追加飞行视频。
好了,这次自娱自乐系列就到这,至于下期预告,可能是50e的laser 260,也可能是给模友定制的1米1仓板330。

网友A:
赞!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期待试飞视频

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冒雨首飞,挺稳的,因为首飞,舵量调的小,有些动作做不出来,但后面调大舵量感觉没有问题,正倒飞稳定,侧飞癖性小,达到设计预期。

网友:
支持折腾,这么轻的3d应该好飞得要死

网友B:
另外啊,支持楼主改良两尾翼,都做这么精致了,没翼型是不是欠缺了

网友C:
有没有套材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啊,支持楼主改良两尾翼,都做这么精致了,没翼型是不是欠缺了

尾翼翼型考虑过简单的,但根据翼型的最大厚度,一层KT的话,在夹层KT中间切斜边会制作麻烦,也怕时间长扯断了,做顶端,又觉得不对称,虽说影响不大,但心里觉得不完美;夹两层3mm PP的话,制作简单,但PP不好切整齐,而且怕整体刚性不够。最后就搞的双层KT的平板结构。在50E的设计上,尾翼翼型就用的夹两层KT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套材出售?

进群643550276,都是现切的。

网友D:
喷图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图装啊

喷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群643550276,都是现切的。

这个就要得啦,造福魔友,只是怕量大了以后楼主忙不过来啊。我们这边新手魔友朋友今天买了10张板送过来给我,我也打算切一些飞机回送回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翼翼型考虑过简单的,但根据翼型的最大厚度,一层KT的话,在夹层KT中间切斜边会制作麻烦,也怕时间长扯 ...

我之前的kt是这样做的,用kt板切成片状的翼肋骨,翼肋中间打孔,用钓鱼竿接了以后作为翼桨,前椽和后椽用玻璃纤维整体贯穿。然后用窗花纸做蒙皮。把制作方法分享给楼主一下啊,但愿能抛砖引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kt是这样做的,用kt板切成片状的翼肋骨,翼肋中间打孔,用钓鱼竿接了以后作为翼桨,前椽和后椽用 ...

你这就是纯轻木机的做法了,我设计原则就是好做好飞不丑。我不会整这种复杂工艺的,违背我设计风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得啦,造福魔友,只是怕量大了以后楼主忙不过来啊。我们这边新手魔友朋友今天买了10张板送过来给 ...

我只负责出设计图纸,涂装有和我一样的热情模友做,切割由群主做的。所以不影响我,哈哈

网友E:
大佬们都是怎么切的KT板,手工切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都是怎么切的KT板,手工切精度不够

这是激光切的,我是个懒人,整机决不手切。但按道理,手切比激光切的应该精度高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群643550276,都是现切的。

加了  通过一下

楼主:
额。。。没看到申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激光切的,我是个懒人,整机决不手切。但按道理,手切比激光切的应该精度高才对啊。

主要是手工画线不准,上次看到大佬那篇歼10的帖子,惊为天人,太厉害了,感觉草图大师还不错,自学了一下,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手工画线不准,上次看到大佬那篇歼10的帖子,惊为天人,太厉害了,感觉草图大师还不错,自学了一下 ...

言重了,说实话,用草图大师就是看在它比较简单,画这种折面形式的图还不错。有功夫还是要好好学学SW,那个才是正路。

网友F(2021-02-21):
这个设计软件是什么,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计软件是什么,求教

草图大师

网友(2021-08-18):
真是太棒了,向你学习!

网友G:
楼主的30E图纸可以共享一份吗,我想做一个465645860@.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30E图纸可以共享一份吗,我想做一个465645860@.com

不好意思,现在已经不共享图纸了,真喜欢搞个套材做吧。以前分享了那么多图纸,也没见几个人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已经不共享图纸了,真喜欢搞个套材做吧。以前分享了那么多图纸,也没见几个人做。

套材哪里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套材哪里购买

643550276进群找群主

网友H:
这强度能抗的住汉诺螺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强度能抗的住汉诺螺旋吗?

飞过了,必须扛的住。

网友(2025-07-18):
又见大佬,必须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