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翼斧f3p拉线松垮正常吗?

楼主(2020-06-27):
第一次装f3p,用了一天的时间才装起来。升降和方向是拉线的,中位线都紧了,但是打舵就会有一根线松垮,这样正常吗?舵面是切45度纤维胶带粘贴固定

网友A:
线都有弹性,打舵受力一边拉长了,另一边就会松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都有弹性,打舵受力一边拉长了,另一边就会松垮

原因好像找到了,舵面是一侧开斜边,舵角我是居中安装,两侧力臂不一样长,打舵时,一侧是线松垮,另一侧是线更紧了。这样能行吗?还是我舵面斜边割错了,应该两侧都开?挺不喜欢拉线的,或许是第一次用不适应吧,感觉还是拉杆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好像找到了,舵面是一侧开斜边,舵角我是居中安装,两侧力臂不一样长,打舵时,一侧是线松垮,另一侧 ...

看我帖子,有一篇介绍这个f3p拉线松以后的办法

网友B:
舵臂应该是不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臂应该是不对称的

对,已经咨询过卖家,我的安装出岔子了,舵角是不对称的,我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