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安装方向的疑问

楼主(2020-06-27):
以前装机的时候,飞控板的箭头朝向机架机头方向,飞行时很正常。

这次装机时,将飞控板逆时针旋转了90度(飞控板箭头朝左),调参时也做了相应调整(下图标识处),先设置了90度,试飞不正常;然后分别设置了-90度、270度,都不正常,那位大神知道啥原因。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反转电机转向?

网友A:
你如果是一体飞控电调,那么你的电机顺序都得改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飞控逆时针转90度,就是在第三项 那个圈圈那里,填-90就可以,下面三项都默认。

楼主:
嗯,如果飞机降落到草丛中,为了防止草叶子打到镜头上,故意设置了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一体飞控电调,那么你的电机顺序都得改

四个分体电调,分别装在4个机臂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如果飞机降落到草丛中,为了防止草叶子打到镜头上,故意设置了反转。

觉得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设错了

网友B:
你应该调第一个陀螺仪那里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调第一个陀螺仪那里的角度

抽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