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过路过的高手来看看)请教关于spracing f3刷INAV固件的问题

楼主(2020-06-27):
(请高手来看看)有个SPRACING F3飞控,用在5寸机上面的,目前用的是bf固件,可以在下图那个INAV程序里面直接刷固件吗?想加个gps玩玩,我知道f3飞控就3个通讯口,uart1是usb通讯用,uart2本来给osd的(我这个没OSD),可以给gps,uart3是sbus接收机用,麻烦亲们给个教程,谢谢。

inav

inav

f3

f3

楼主:
由于现在很稳,手感也好,自稳都能悬停,用的是bf程序,固件是spracing f3 3.57,还是不敢冒险了。

网友A:
相玩INAV最好有OSD,那就是F4起步了,否则没意思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玩INAV最好有OSD,那就是F4起步了,否则没意思不好玩。

是的,还是以后上了F4再玩inav,毕竟F3处理能力有限,端口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