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分钟续航,支持光流,GPS,激光测距等。

楼主(2020-06-27):
之前测试过没搭载各种传感器的机子,现在把传感器全加上进行测试。
之前的链接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0621
把之前的尾电机从716换成816了,齿比换为13:46,飞下来尾电机几乎不发热,悬停时尾桨油门为30%,动力余量充足。

大致结构与之前类似

下面是测试卫星定位的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i4y1V7nX
下面是续航测试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v411B7Tr

网友A:
膜拜,,请问光流要改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膜拜,,请问光流要改代码吗

不用,,调几个按说明接上设置就能用,,,要想效果好,可能需要校准或者调整其他参数,是不需要编写代码的

网友:
尾桨叶大一点的比小的好在哪里。

网友:
请问什么是光流?

网友A(2020-08-07):
引用 网友B:
不用,,调几个按说明接上设置就能用,,,要想效果好,可能需要校准或者调整其他参数,是不需要编写代码 ...

你好, 我也买了 这个光流 ,按照设置 感觉 光流 没气啥 作用。。请问,刷的是是么固件? 是在室内定位 下切六代起飞的?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买了 这个光流 ,按照设置 感觉 光流 没气啥 作用。。请问,刷的是是么固件? 是在室内定位  ...

我也买了,还没试!卖家说支持PIX(APM)固件,PX4暂时无法使用!我还没找到我飞控的APM版本的固件,我是Omnibus F4V3S飞控!他那个光流还要改一些参数的!

网友(2021-12-29):
正宗的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