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轻量化升级2S 200mah

楼主(2020-06-27):
继上次换1S kv13000暴力电机动力大幅提升,但重量上去了一些,想起去年未完成的2S改装方案,当时缺少成熟的5V3A的BEC,现在有了,算是很成熟的改装方案了,1103kv 6700主马达轻了3克,电调+BEC轻1克,电池轻2,整体轻6克,但

动力提升至少百分之五十,线路整理一下还可减2克

网友A:
尾电机记得改8520。感觉720扭力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记得改8520。感觉720扭力不太够

测试了非常足啊,锁尾一条棒,因为是5V稳定电压,跟1S压降还是很不一样

网友B:
电机电调链接有么

网友C:
请问这个大齿盘事什么牌的?

网友D:
52g,2s动力,应该是很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g,2s动力,应该是很好飞了

理论上是,但通过几次试飞,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解决的
1.5V3A BEC稳定性有待验证,这个虽然之前用K120的尾巴8520验证过,就是通电最大油门5分钟BEC发热都正常,但在K110上还需要实际验证
2.布线有限优化,减重防震

通过昨晚和今天早上两次试飞,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这是昨晚的视频,开始挺好的,尾巴锁的一条棍子,但后面几次自动掉信号,原因有待发现,初步有发现是主电机焊点虚焊了

早上的视频就更差了,起飞都不能平稳,起飞后会自动L舵,有可能是BEC影响到了主板接收的稳定性,我看以前好盈独立卖的BEC有一个很大磁环防止BEC电源产生电波干扰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调链接有么

电机是King kong 1103穿越机马达,某宝都应该能搜的到,电调是某知名代工品牌的,1S2S通用的2克7A进货价都35元,线性一流,不过我想用以前那批8元的2克电调也是可以,因为主马达切3D后都是固定油门的,线性好坏不影响,最主要是这个电调能驱动穿越机2S马达,普通的电调是驱动不了这种新型穿越机2S马达的

楼主:
想法是好的,问题还是会出现的,
如果要保留6G,主板上的受力要做的非常,我这个明显没做到,所以6G状态不太好,3D状态也不太好,
昨晚第一次试飞开始几分钟还是好好的,后来莫名掉信号

今早上起飞情况更糟糕,自己都要自己翻得样子

我想是有两方面的大问题
一是这个主板本身有问题,是从140元的K100单机拆下来的
二是 BEC对主板信号产生了严重干扰,需要重新焊接把BEC放到后面去

另外可能要考虑放弃6G,主板直接用3M硬胶,像之前那台1S KV13000 1106马达机型试飞就成功了

网友E:
摔机抓起接着飞,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摔机抓起接着飞,真好

这么重的摔机拿起来就飞,可能只有K110做得到,而且还是2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大齿盘事什么牌的?

我忘了这个是K120还是澄星6050的大齿轮和主轴,下面带螺丝锁轴的,另外动态平衡也比K110原装大齿要好很多,转动基本在同一个平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重的摔机拿起来就飞,可能只有K110做得到,而且还是2S的

好像明白为什么HISKY不见了,,做出这样的机子还有不消失的道理?呵呵

网友:
尾電機改無刷會更好吧

网友F:
楼煮!请问BEC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大齿盘事什么牌的?

澄星60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煮!请问BEC是啥?

就是一个降压稳压电子系统,提供稳定的5V电压和3A电流给主板、舵机和尾电机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降压稳压电子系统,提供稳定的5V电压和3A电流给主板、舵机和尾电机用

市面一般没有现成的2S电调BEC带3A才4克,一般都超10克

网友G:
想请问一下是电机是是需要换轴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请问一下是电机是是需要换轴是么

要注意电机外转子与电机轴的固定方式,一般有三种1.第一种,外转子顶丝固定,这种一般适用于大电机,主轴轴径与外转子孔径相差极小,可以用手把主轴推进外转子
2.第二种 电机轴加花固定,这种就要小心了,不能直接敲电机轴,要先把电机轴末端卡簧拆下,再把外转子从定子分离,然后用合适的工具把电机轴从电机外壳敲出来,这种要换上一种叫“光轴”的电机轴
3.第三种就是光轴紧固式固定,也就是说外转子的孔径比电机轴轴径小0.05MM左右,这种一般用于小电机,我接触的市面1103马达大多数这种光轴

第一种肉眼就能分辨,第二第三种肉眼看不出,所以即使是第三种,也要先按第二种的方法把电机轴分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注意电机外转子与电机轴的固定方式,一般有三种1.第一种,外转子顶丝固定,这种一般适用于大电机,主轴 ...

多谢解释,大部分我是理解的,我手头的11系也基本是紧配轴,也做过部分前改后加装减速组的。压花轴是没见过,还有就是22系18系上使用几米螺丝加固的
留言是想了解下这个1103改装这种轴必须买电机专用还是可以买手工店里一些长条的轴自己切割进行替换,毕竟现在很难找到自带长轴的小电机了,直升机专用的又特别贵。

网友E:
电池多大的,这么轻,200mah的单块都过5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解释,大部分我是理解的,我手头的11系也基本是紧配轴,也做过部分前改后加装减速组的。压 ...

就是普通的穿越机1103就可以了,如果确认是光轴直接敲,当然,把定子和转子分离后敲更安全,穿越机马达还是比较扎实的,像AEO那种1103.1104小马达就不能敲,因为外转子做了减重处理很容易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多大的,这么轻,200mah的单块都过5克了

标称200MAH的,确实比较轻,适合3D两三分钟,机子轻应该动作会做的更好,如果想要留空时间长的,还是那个1106 KV13000用550MAH的1S高压电池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