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机走没人用过?

楼主(2020-06-27):
分体的定子。线圈好绕、安装难。
定子9级,转子6磁级。
接线有点迷糊是不是该给9n12p电机一样接线?原装的暴力才能拆下来(内部灌了环氧树脂)不能参考

网友A:
1,4,7
2,5,8
3,6,9
分别串接后形成的六个线头,既可接成Y接法,也可接成三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7
2,5,8
3,6,9

这样接的,电机不转……估计6磁不是这样的接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接的,电机不转……估计6磁不是这样的接发

这是12磁,这个接法没錯,6磁也是这个接法。我土制的盘式电机也是6磁。

楼主:
是我搞错了,是10磁的这个样子的。图画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搞懂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搞错了,是10磁的这个样子的。图画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搞懂怎么接线……

9N10P接法图